楼主(2019-07-22):
第一次接触数控设备方面的东西想请教一下这个数控显示屏是什么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机床用着用着显示屏就雪花了,然后设备也没法工作,把机子关机半个钟一个人钟后又能恢复使用,连续这样用了几天后现在彻底黑屏开不了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是显示屏坏了的问题还是它内部电路板的问题,现在显示屏没有配件也没办法换上去试一下,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看说明这屏是320x240,应该好找替换.
这种花屏估计是电路板的问题.
能打开看看么?
里面有没有排线?会不会松了?

楼主:
没有松,已经全部的东西拆开来检查过了,又重新装回去试过,还是没得

网友A:
一点光都没有吗?你仔细看一下,通电那一下有没有一点点的量暗变化.
第一张图的右边是那个屏的背面吗?能照清楚元件吗?
第一张图的右边,那个白色白粉线连的是led还是光管(是冷光管有高压),看看它发光吗?

网友B:
感觉是屏的驱动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C:
楼主你的屏是LED的屏,还是液晶屏,如果是液晶屏,建议换屏.

网友D:
你先确定供电5V是否正常?

网友E:
雪花屏显示,说明线号没有到达,线检查系统是否已经具备正常的启动条件

网友F:
液晶屏一般由两部分组成,电源和信号驱动,黑屏估计是电源问题,没修过还是请人上门修吧,避免故障扩大化。有时候不是拆机接根线就会变好的,可能需要换电路板或者电容器、开关管、集成块之类的。

楼主:
电源线路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检查过了,之前没彻底黑屏前把他的I、O点都甩开单独给他供电,也还是雪花的,关机一段时间再开就可以了,现在是彻底黑屏开不了

网友D:
黑屏的时候5V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G:
确认直流电源的24V和5V没问题的话,送外维修吧。

网友H:
花屏变为黑屏感觉还得先查电路板
检查一下几个常规点位的供电是否正常
要是供电正常那么建议送修
要是供电都有问题那么就倒着往回找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线路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检查过了,之前没彻底黑屏前把他的I、O点都甩开单独给他供电,也还是雪花的,关机一段时间再开就可以了,现在是彻底黑屏开不了
个人猜测:花屏应该是显示信号驱动部分异常,长期带病工作导致故障扩大化,某个半导体功率元件击穿导致电源短路保护无输出,导致彻底黑屏不工作。这玩意要么采购套件更换,要么请高人上门,或者拆机去请高手修复电路板。

网友I:
找售后,,,找售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过了,还是不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建议:1.自己判断问题,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屏是花屏,证明电源有,怀疑是(主电路板)驱动电路板有问题,理由是因为花屏后,你的数控车床不能动作。
2.按楼上建议,远程电话联系一下售后,远程诊断一下直接发电路板。
3.直接找高手修复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花屏的时候测了有5V跟25.几V,都是正常的,不懂怎么检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网友D: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5伏电源电压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先确定5伏电压在正常范围,如果还是黑屏,你只能叫别人修了……

网友J:
这样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黑屏,只是雪花用不了的问题,那天他们拍了急停没注意到以为是黑屏,但现在换过显示屏了还是花用不了,不懂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黑屏,只是雪花用不了的问题,那天他们拍了急停没注意到以为是黑屏,但现在换过显示屏了还是花用不了,不懂什么问题
不是告诉你了吗!花屏的时候测量5V电压是否正常5V?如果高了或者低了调一下开关电源上面的电位器,看花屏是否能改善……如果还不能解决,你就只能请别人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哦,没注意看清楚,测的时候有5.16V这样,到时候再试看,谢谢哈。

网友K(2019-09-26):
应该是显示驱动信号部分或者全部没有送到屏,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下视频信号的波形有无,一般都是显示驱动电路的走线腐蚀开路或者IC虚焊和损坏。

网友L(2020-09-12):
主板电池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