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2):
力控6.1没有三菱最新变频器的驱动,请问怎么使用力控控制三菱变频器F800

网友A:
实在没有选Modbus RTU驱动也可以的!

网友B:
其实也可以找力控的技术支持要他们开发这个驱动,我有一次用易控与称重仪表通讯就是他们特意开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找力控的技术支持要他们开发这个驱动,我有一次用易控与称重仪表通讯就是他们特意开发的
额外开发驱动收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找力控的技术支持要他们开发这个驱动,我有一次用易控与称重仪表通讯就是他们特意开发的
额外开发驱动收费吗?
免费的,我就把仪表的协议告诉了他们,其实我想对易控来说也是好事呀,他们又多了一个驱动,我还免费帮他们测试呢,算是双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找力控的技术支持要他们开发这个驱动,我有一次用易控与称重仪表通讯就是他们特意开发的
额外开发驱动收费吗?
免费的,我就把仪表的协议告诉了他们,其实我想对易控来说也是好事呀,他们又多了一个驱动,我还免费帮他们测试呢,算是双赢吧。
易控用的人不多!肯定乐意!换了组态王,开发驱动肯定收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选Modbus RTU驱动也可以的!
看说明书好像支持modbus RTU.这样现成的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找力控的技术支持要他们开发这个驱动,我有一次用易控与称重仪表通讯就是他们特意开发的
额外开发驱动收费吗?
免费的,我就把仪表的协议告诉了他们,其实我想对易控来说也是好事呀,他们又多了一个驱动,我还免费帮他们测试呢,算是双赢吧。
易控用的人不多!肯定乐意!换了组态王,开发驱动肯定收费的!
以前组态王用过几次,驱动方面还是不错的,有免费给改过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选Modbus RTU驱动也可以的!
看说明书好像支持modbus RTU.这样现成的好用.
对!三菱一般型号变频器都支持这个协议!不过楼主说的力控6.55版本有点怪!

楼主:
是6.1版本
我现在使用modbusRTU通讯正常,就是还不了解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