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2):
下面图中两个滑块,一个很滑,一个没那么滑,没那么滑的那个竖起来也不会掉下去,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那么重都不会掉下来应该是有问题了,阻力加摩擦力也太大了吧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正常,互换导轨试一下,看是导轨问题还是滑块问题。

网友C:
非标的机械加工部件对吧,让加工商返工。

网友D:
假上银的吧

网友E:
阻力也不能太大吧,要不还叫滑块吗?

网友F:
拿下来试试,是不是里面滚珠少了,不过装需要专业的那个塑料的工具,不然滚珠容易掉,不行涂点油试试

网友G:
直线轴承啊,不正常,检查看是轴承问题还是导轨问题

网友H:
是陈年老货吧,里面的润滑油干了滚珠不动了,用柴油清洗试试吧。

网友I:
正常,预压不一样。也就是有的装得松一些,有的装的紧一些。
专业术语就叫预压:一般非互换和可互换,部分型号标准如下:
上银滑轨标准:
非互换精度:普通间隙(Z0);轻预压(ZA);中预压(ZB);还有重预压。
可互换精度:无预压(Z0) ;轻预压(ZA)。

网友J:
不正常哦,应该很轻松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