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信捷XC3系列PLC一段控制程序里面(有脉冲输出和点动的程序)。总共5个X点,在脉冲输出正常电机也能运转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启动按钮的X点能置ON;然后我外接了一个开关控制触点之后脉冲输出又不能正常输出,电机也没法转动。
 还有一个就是我接近开关接到PLC上不管怎么样PLC上的地址灯都是常亮。。。接近开关没有接近物体,就算接近物体了也没有任何反应。
 望大佬们告知

网友A:
接近开关选型不对或接线不对;

网友B:
把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出线拆掉看看

网友C(2022-03-19):
接近开关选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