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英威腾chf100132kw机器,到手一看,整流逆变完好,电源板开关电源全废,还以为捡了个便宜。先还原电路,3844,开关管,供电脚稳压管,原边电流采样电阻坏,换新,然后悲剧了,启动变压器啪,啪,啪间隔一秒均匀打嗝,7脚供电在10~14V之间波动(chf100开关电源稳定工作供电脚是13V)单独上16V给3844正常,此故障明显是由于某方面保护引发,此时怀疑rcd回路,量上去正常,但还是换掉二极管和电容,再上电故障依然,过压保护肯定不可能,这下茫然了,由于开关电源炸的比较惨,怀疑开关变压器,找朋友送了一个,回头换上还是一样。中途担心驱动供电,24V供电有短路,懒得检查直接拆了开关变压器,只接原边,辅助供电,+15V给431供电的,故障依然。这下抓狂了,无奈再走一遍3844周边,居然居然发现3脚限流用的1K电阻坏的,我非常确定之前测量绝对是完好的,换元件焊接也触碰不到这个位置,回想起去年修惠丰的一个开关电源也是,先检查外围都好的,就是不工作,最后也是发现2脚电压反馈的电阻坏了。换掉电阻,上电正常。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电阻是再上电后损坏?!

网友A:
标记一下,希望有小伙伴分析一下电阻咋坏的

网友B:
炸开关管,并且炸坏电源芯片,外围的阻容原件都有炸坏的可能,很多情况都是测量正常上电后就是不工作,挨个拆下来测也是好的,反反复复折腾好几次终于坏定了才测的出来,估计就是大电流导致器件性能变差,遇上这种情况不想折腾直接通杀换掉,要想找到真因只有折腾。

网友C:
凡是炸开关管的,基本上3842或3844周边的电阻基本都会有问题,最好全换,过流检测的取样电阻是肯定要换,不论测量结果好坏

网友D:
3脚接的是1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是滤波,前沿消隐

网友F(2019-08-24):
是不是外围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