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过的程序为什么无法修改

楼主(2019-07-23):
各位大神,三菱fx编写的程序未下载到plc之前可以任意编辑修改并保存,但是曾经下载到过plc并使用过“监视模式"的程序就无法编辑修改,如图为曾经下载过plc的程序,当修改后再变换时就显示这种提示,什么原因

楼主:
即使断开与plc的通讯连接,也是如此,怎么处理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三菱fx编写的程序未下载到plc之前可以任意编辑修改并保存,但是曾经下载到过plc并使用过“监视模式"的程序就无法编辑修改,如图为曾经下载过plc的程序,当修改后再变换时就显示这种提示,什么原因

网友B:
看看选择的是不是红色框里的

楼主:
2楼老师,我英语差,不知什么意思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选择的是上面第一条,那红色框里的该不该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选择的是上面第一条,那红色框里的该不该选
要选第3条,变换后,不写入PLC

楼主:
但是,如果先前写入plc的程序有错误,那么修改后的正确程序就无法写入plc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先前写入plc的程序有错误,那么修改后的正确程序就无法写入plc吗
程序写入一种是在PLC停止状态下写入,还有一种是监视(写入)模式下写入,监视模(写入)式下写入PLC是不需要停止的。你可以把程序改好变换后写入PLC的,就是第一种方法。

楼主:
请问第二种就是监视(写入)模式写入plc需要先变换再写入plc吗

网友C:
F2转换为写入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