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经典的PID调节(一)

楼主(2019-07-23):
说一说经典的PID调节(一)

说到PID,一定就要想起高深莫测的控制理论,就算不是一大篇公式,怎么说微积分是起码的吧,最基本的要看懂吧:

要说成为控制高手,《控制理论》可肯定是成绩越高越好。不过,我不想把教科书搬过来让大家啃一遍,让我试试用简单的话把PID说一说,让大家在复杂的理论后面,有一个简单的思路,应对现场的复杂问题。
要说PID还真不是PLC的强项。PLC发明之初是取代复杂的继电器接触器的离散(断续)控制回路的,PID这种连续控制的基本算法,是DCS起家的本领,而且在DCS出现之前,PID可是独立的一个控制器,一台几乎顶的上一套PLC呢,其核心,就是用一套专用的芯片实现了上面的算法。现在也还有生产呢,下图是个简易版的:

现在的PLC已经集成了各种PID功能块,甚至一些属于先进过程控制(APC)的功能也都能够实现。施耐德的Quantum系列PLC甚至叫做QPC,Quantum Process Controller,拥有很强的过程控制能力,支持前馈、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等高级功能,M580就更强大了。

牛先吹到这里,下次讲PID的基本原理和调试方法。有需要的同学,请预习PID控制算法哈。

网友A:
现在对于温度控制我的做法是用温控器与PLC通讯,PID什么的交给温控器搞定,PLC+触摸屏负责设定值与显示实际温度,成本上温控器比温度模块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对于温度控制我的做法是用温控器与PLC通讯,PID什么的交给温控器搞定,PLC+触摸屏负责设定值与显示实际温度,成本上温控器比温度模块还便宜。
这世界变化快。。。。

网友B:
对于温控这块,如果客户不要求集中在屏上显示,我是通讯都不做了,直接使用温控控制对应的控制对象,毕竟现在温控便宜皮实和技术成熟,总体造价低

楼主:
用专用设备做控制肯定有些好处,经济适用,也稳定。但带来的问题的是数据分散,维护容易有死角。。。各有利弊。

网友C:
感谢科普。也支持2楼的观点,本胖主张FCS,2楼的用法就符合分布运算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科普。也支持2楼的观点,本胖主张FCS,2楼的用法就符合分布运算的概念。
,这样用的时候要是控制器支持通讯,可以远程管理,就是DCS啦,完美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科普。也支持2楼的观点,本胖主张FCS,2楼的用法就符合分布运算的概念。
,这样用的时候要是控制器支持通讯,可以远程管理,就是DCS啦,完美方案
为啥不是FCS呢?DCS俺总觉得其实对通讯不是很依赖。而FCS则是完全依靠通讯的(现场总线)。

网友D:
哈哈,“要说PID还真不是PLC的强项。”楼主的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知音呀。

PLC与专用的控制器,从实时性来说,PLC真不是强项。当然,高速的PLC价格也是高得很。普通的PLC在模拟闭环控制方面,瞬态性就是短板。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