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施耐德高速计算器,这三种计数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23):
刚接触施耐德PLC想做个高速计算器的练习,却发现了几个不明白的地方,特意来请教下,PLC是M200的16U型号

楼主:
请问这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次性:
就是到了计数值后保持最大值,不再计数。
模数回路:
就是到了计数值后可以复位然后重新计数。
自由大型:
就是一个加减计数器,可以双向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层主回复,我再请教一下哪里可以查到这些指令的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层主回复,我再请教一下哪里可以查到这些指令的详解?
软件附带的帮助。

网友B:
哪里不会就在附近找找 help,? 或者按下F1,一般地,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会就在附近找找 help,? 或者按下F1,一般地,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你还别说还真的没有,我都看了很多次帮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会就在附近找找 help,? 或者按下F1,一般地,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你还别说还真的没有,我都看了很多次帮住了
我的帮助卖给你,可以吗?上面版主说有一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错了,没认真阅读,可能文字没加粗所以忽略了

网友D:
就佩服你们这些学软件不看资料的

网友E:
哈哈,学习不够细心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层主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点赞。

网友G(2019-11-03):
写程序最忌的是不够细心呀,一般指令在帮助都有,只是解释地详细不详细的问题。

网友B:
自由大型。。。。这翻译也是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说真的这个TM241的帮助做的不够TM200得好。而且还有一些是纯英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是接触施耐德我也懵逼的很,,很多翻译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