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我有一个触摸屏,需要两个时间继电器,都试以分钟为单位进行计时调整,PLC里的T0都是以毫秒为单位,不知道PLC里的程序如何写,

网友A:
如果时间太大你可以用M8013(秒频率)或者M8014(分频率)配合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B:
这个教科书上有的,定时器实现长定时的应用。定时器定一秒,之后就复位,复位后在开始定时,一秒后复位,一直这么循环,就定一秒,然后拿个计数器去记这个秒数,计数器记60次就是一分钟,3600次就是一小时,再配合其他计数器定个三五十年不成问题的。
上学没学过数电?555数字时钟发生器配合3/8译码器,再加上数码管驱动芯片74LSXXX,做一个数字时钟你是怎么完成的?这都是一个意思啊。

网友C:
PLC内定时时基为0.1秒;那么你屏上的数据X600就对应了;如果屏数据支持小数点,你可以设一位小数点,PLC内X60就可以;
或设2位小数点,PLC内X6就可以;

楼主(2019-08-27):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能详细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D:
0.1秒的乘以600
明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