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我试了一下,好像只能让元件一直置1 或者一直复位,但我想要那种按钮开关输入信号的仿真,就是鼠标一直按着,就一直置1 ,鼠标松开就复位的那种

网友A:
这种点动形式的不支持

网友B:
位开关里面的点动不就是的吗?

网友C:
和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联动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详细点吗?我对触摸屏还不太了解,请问软件名称是啥?是不是只要再安装一个那个软件,就能让这个simulator进行点控控制了?

网友C:
安装好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和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GT Designer Ver和仿真软件GT Simulator。编好程序和制作好画面,先启动GX Simulator ,再启动触摸屏仿真软件GT Simulator,导入触摸屏画面到GT Simulator,就可以联动仿真。具体流程可以查看三菱PLC和触摸屏的使用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先看手册,如果还不明白再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