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我今天听了电力按装工程队一个安全员说95平方4蕊铠装电缆可以用400A电流(铜芯),不知是不是我老了胆小了

楼主:
是可以通过400A

网友A:
95平方400A,小了点吧

网友B:
一千安也是可以走的,只是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网友C:
95平方4蕊铠装电缆不可能走400A,铠装电缆散热性不好,走的电流比普通95平方电缆还要小,才对。

网友D:
我单位新车间预估最大电流400A,我选择了yjv3*150+2*120的电缆……90平方的电缆400A电流除非距离很短,短时间用,否则我还真不敢用……

网友E:
120的铝线跑150A,时间长了都很热的,50的铜线跑90A,时间长了都热的不行了。不知道这个哪个大师给的胆量!

网友F:
会不会是人家说把撕心并为一相来使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建议你还是选择185平方的好。

网友H:
没问题,但前提是距离不能过长,并这个95平方是达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还是选择185平方的好。
我这个估算的是设备总功率,但实际应用不可能全部开起来,我当时建议用185平方,以后加少量设备也不用担心,老板为了成本,后来选择了150平方的……

网友I:
我们平时说的是安全载流量,通过是可以,不能持续。安全员宣扬这种事情不应该。

网友J:
在保证电缆足平方及质量情况下,距离少于50米。是可以使用的。但不建议长期使用。

网友K:
经过科学计算,完全没问题,,

网友L:
柜子内连接线两根50平方单芯并联给90kw空压机供电(160A)左右,严重烫手。约一米左右。上面说可以用的做过实验没?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柜子内连接线两根50平方单芯并联给90kw空压机供电(160A)左右,严重烫手。约一米左右。上面说可以用的做过实验没?
你的50平方线是铜线?本胖觉得50平方如果距离很短,在柜子内,160A问题不大。不需要两根并联。

网友H:
回复 网友L:
我怀疑你的线是铜包铝或是纯度很差的,不达标的线,达标的线这个状态才1米的长度工作时候电线表面不会比环境高15度

网友N:
厂子用兰德的电缆,3×240铜电缆接两台132kw电动机,运行电流保持在440A以下,在夏季实测电缆外皮温度55度。

不知道各位用的线材温度是多少?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怀疑你的线是铜包铝或是纯度很差的,不达标的线,达标的线这个状态才1米的长度工作时候电线表面不会比环境高15度
环境温度较高,另外空压机属于比较重的负荷。线不是铜包铝,纯度未知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柜子内连接线两根50平方单芯并联给90kw空压机供电(160A)左右,严重烫手。约一米左右。上面说可以用的做过实验没?
你的50平方线是铜线?本胖觉得50平方如果距离很短,在柜子内,160A问题不大。不需要两根并联。
弱弱的问句,您做过实验吗?一台小空压机75kw,电流约130a,柜内连接线35mm2x2。线温度约50度。当然空压机负荷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柜子内连接线两根50平方单芯并联给90kw空压机供电(160A)左右,严重烫手。约一米左右。上面说可以用的做过实验没?
你的50平方线是铜线?本胖觉得50平方如果距离很短,在柜子内,160A问题不大。不需要两根并联。
弱弱的问句,您做过实验吗?一台小空压机75kw,电流约130a,柜内连接线35mm2x2。线温度约50度。当然空压机负荷重
不记得做过专门的试验,但我设计过的柜子超过1千个,都是根据类似的原则,工作正常。另外,柜内我都是尽量使用铜排,当然电缆也用,但极少,柜内用的是电线。
50平方电缆(注意是电缆,载流量不如电线)架空40℃的载流量是167A,通160A是没问题的。就算电缆的截面稍微差点儿,因为是电线不是电缆,基本上能背平。另外,这个电缆载流量其实都是有余量的,接头才是关键。另外,要注意距离,柜内那都不到1米的长度,肯定没问题,你可以做个试验,这样心里踏实,做试验可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反正只需要电流。
本胖现在没有试验的条件,你有条件就试验一下。

网友O:
YJV 3X120平方电缆长度100米  250A发热严重,控制200以内稳定运行!   电缆绝对国标线!

网友P:
就是,95平方截面,通过400A电流?反正谁爱这么用谁用,我不会这么用。95方截面的的电缆,连续通过的安全电流,乘以2就已经很高了。

网友M:
网上搜到电缆载流量。

网友Q:
太牵强了吧,不能这样用吧!会出问题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E:
你们用的线也太差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L:
2*50铜缆带160A电流,准确的话,表示轻松加愉快。。。

楼主:
今天又说了一个我认为是笑话,300KW发电机组的不要工作接地。不知道现在工程队安全员是要不要考书的

楼主: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表一下各人的观点

网友S:
就是啊,挺危险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说了一个我认为是笑话,300KW发电机组的不要工作接地。不知道现在工程队安全员是要不要考书的
不接地不行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说了一个我认为是笑话,300KW发电机组的不要工作接地。不知道现在工程队安全员是要不要考书的
具体说的是哪一部分的工作地,控制器还是别的?

楼主:
发电机组的输出,中性线没有接地

楼主:
还说是现在的新规定,,不知有没有这个规定,我个人认为中性线不接地是很危险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