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安川伺服里面速度控制模式都应该设置哪些参数,伺服会通过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这个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跟分频脉冲数吗?

网友A:
这个网站有你需要的东西:
http://www.yaskawa.com.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官网下了些资料但是没怎么看明白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速度控制伺服,模拟量接5,6端口,但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接33,34端口,那分频脉冲数(pn212)跟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还得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手册我现在有但是没怎么看明白,速度控制伺服,模拟量接5,6端口,但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接33,34端口,那分频脉冲数(pn212)跟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还得设置,还有那个CNI-41我想用它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但是他原本有定义的话,我再给他赋值别的定义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手册我现在有但是没怎么看明白,速度控制伺服,模拟量接5,6端口,但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接33,34端口,那分频脉冲数(pn212)跟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还得设置,还有那个CNI-41我想用它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但是他原本有定义的话,我再给他赋值别的定义会不会有冲突。

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33,34端口和分频脉冲数(pn212)这是输出的信号,如果你需要把编码器的信号反馈给PLC就需要使用,否则可以不管它,电机的正反转控制你去看6.1.1节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用到,但是我不知道pn212应该设置成多少合适,还有就是如果用到了pn212的话是不是电子齿轮比也应该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我用到的几个端口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更换原有的伺服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这张图是好像是横河的驱动器。
楼主是打算用安川驱动器的更换横河驱动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更换原有的,以前的也安川的,现在我主要是不怎么清楚分频脉冲数(pn212),跟电子齿轮比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的也是安川的伺服,就是换一下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更换原有的,以前的也安川的,现在我主要是不怎么清楚分频脉冲数(pn212),跟电子齿轮比怎么设置
设定的伺服电
机旋转 1 圈的脉冲数。
这是好像是输出脉冲数,楼主是要给那接受脉冲数量。

设置完参数后需要断电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C:
pn212是设置分频脉冲数2048好像是出厂设置,但是还需不需要更改,大神能给说说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pn212是设置分频脉冲数2048好像是出厂设置,但是还需不需要更改,大神能给说说吗?谢谢
楼主你这个脉冲输出给了哪里啊,这个是要看你给的接收端的信号,是控制距离,还是控制速度,还是其他,然后再看设置多少脉冲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更换原有的,以前的也安川的,现在我主要是不怎么清楚分频脉冲数(pn212),跟电子齿轮比怎么设置

你是更换的,那么原来设定多少现在也设定多少好了,如果你不知道原来是多少,我们也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脉冲应该是反馈给了机器人,图纸上写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改造我现在不清楚以前的伺服拆了没有,所以说想先问一下别到时候搞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脉冲应该是反馈给了机器人,图纸上写的速度
嗯,我认为,你这个应该是主从控制,机器人会根据伺服驱动器发出的脉冲数,来走多少。
伺服电机转动多少圈,机器人到位,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不是这个脉冲数是让机器人这边来说定义发送多少,如果需要计算的话肯定是机器人内部计算,这个设备有减速机我是不是电子齿轮比还得设置一下。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个脉冲数是让机器人这边来说定义发送多少,如果需要计算的话肯定是机器人内部计算,这个设备有减速机我是不是电子齿轮比还得设置一下。谢谢大神解惑

你这个是速度模式那么就跟脉冲没什么关系了,速度的快慢是由模拟量给定的,至于编码器输出的这个反馈就不知道设计者的用途了,有可能只是显示一下速度,也有能是一个反馈值来做速度的校正,还有可能是给其他传动作为给定值。具体是哪一种该设定多少你的现场分析了。你看看显示屏上有没有关于这个的速度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触摸屏画面里好像没有这个的速度显示,这个反馈脉冲会不会是把伺服的位置以脉冲的形式告诉机器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触摸屏画面里好像没有这个的速度显示,这个反馈脉冲会不会是把伺服的位置以脉冲的形式告诉机器人

现在就好比去琢磨别人的心思,什么都有可能,这样很难判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个脉冲数是让机器人这边来说定义发送多少,如果需要计算的话肯定是机器人内部计算,这个设备有减速机我是不是电子齿轮比还得设置一下。谢谢大神解惑
不用设置电子齿轮,电子齿轮是位置控制时候设置,你的这个方案是速度控制,不用,如果这个也要采用位置控制,那就复杂了。
就目前来说,伺服驱动器是速度控制,你只需要设置伺服电机转一圈,发出多少脉冲。然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伺服电机转几圈以后,机器人到位。
机器人的内部计算,也是根据你伺服驱动器发多少脉冲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触摸屏画面里好像没有这个的速度显示,这个反馈脉冲会不会是把伺服的位置以脉冲的形式告诉机器人
如果现场那个没有坏,你直接可以读取那个设备设置了多少脉冲,然后看看你们机械和那个现场的那个有无什么区别,主要就是看减速机速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主要是项目改造还必须得吧别人咋想的给弄明白,要不自己就搞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愿原来那个还没坏吧,如果减速比换了的话那是不是电子齿轮比就得调一下,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新换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调的话是不是还得设置一个原点?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增量编码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增量编码器第一次调的话是不是的设置一个原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愿原来那个还没坏吧,如果减速比换了的话那是不是电子齿轮比就得调一下,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新换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调的话是不是还得设置一个原点?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增量编码器
如果减速比更换了,那么你就不能照抄原来伺服驱动器的设置输出脉冲数据,需要你重新计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那24位增量编码器还需要在驱动器力设置原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24位增量编码器还需要在驱动器力设置原点吗
增量编码器,每次断电后,重新上电,都需要设置原点,但是前提是你的伺服驱动器选择的位置控制,才需要设置原点,速度控制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过两天去现场具体确认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过两天去现场具体确认一下
期待你继续发帖我们讨论问题

网友D(2019-08-23):
回复 楼主:
方便加下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