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RS驱动问题

楼主(2019-07-23):
用GPRS做透传 用哪个驱动

网友A:
楼主,请您详细说明一下,提供更多前提条件哦

网友B:
这个GPRS用那个驱动,有时候和你GPRS品牌有关系,和你用什么软件做穿透有关系。
请楼主补充一下,你的GPRS品牌,用那种软件进行测试,你要测试的对象

网友C:
GPRS透传需要硬件适配器,你在谁家购买的硬件问谁要驱动。

楼主:
就是我下边设备是标准modbus rtu设备  串口的  我加一个GPRS设备   以前的组态软件 只要加一个GPRS设备(此设备通用)然后再在GPRS设备下加MODBUS rtu驱动就可以 不知道这个软件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我下边设备是标准modbus rtu设备  串口的  我加一个GPRS设备   以前的组态软件 只要加一个GPRS设备(此设备通用)然后再在GPRS设备下加MODBUS rtu驱动就可以 不知道这个软件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下边设备是标准modbus rtu设备  串口的  我加一个GPRS设备   以前的组态软件 只要加一个GPRS设备(此设备通用)然后再在GPRS设备下加MODBUS rtu驱动就可以 不知道这个软件怎么用
楼主以前组态软件是什么牌的,
例如力控组态软件支持厦门才茂,宏电等品牌的GPRS.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GPRS做透传 用哪个驱动
楼主用的是现成的如市场上宏电这种GPRS-DTU呢?还是用的那些GPRS模块,比如安信可A9、讯通SIM800?
用的东西不一样,方案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