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电脑中打开同一个AUTOCAD ELECTRICAL项目时出现乱码

楼主(2019-07-23):
如题,在不同的电脑中打开同一个AUTOCAD ELECTRICAL项目时出现乱码,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繁体系统的电脑在简体系统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不得不使用英语或者拼音命名文件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繁体系统的电脑在简体系统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不得不使用英语或者拼音命名文件名了。
还有这问题,回头改下名字试下

网友B:
建议楼主更新一下字体库,我怀疑是字体库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 重新将CAD文件与项目进行关联 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2021-12-30):
怎么解决?
打开以前的,有问题。是版本不兼容还是文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