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3):
台达plc-eh2
台达04ad-h2
rs-485通讯表
说明:
1.用from/to指令在软件里能看到模拟量值(用9v电池)模拟电压输入。
2.仪表用rs指令输入固定的数据,仪表有相应的显示。
请教老师,用什么指令或者程序能把输入模块的数值显示在仪表上呢?也就是用什么指令或者程序把仪表和plc和输入模块连起来。我刚接触,手册看了多遍也没懂。很难理解。
恳请老师在百忙之中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把模块上来的工程量数据处理成你想要的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传送到RS指令的发送寄存器里,就可以在仪表上显示了。
数据处理用四则运算(整数),数据传送用M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模块上来的工程量数据处理成你想要的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传送到RS指令的发送寄存器里,就可以在仪表上显示了。
数据处理用四则运算(整数),数据传送用MOV。
谢谢您的回复,老师抽空看看,详细指点一下

楼主:
表没有显示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意思,看看手册RS指令那个是发送区,哪个是接受区,别写反了,还有数据位数,是按照BYTE走的还是按照word走的,按word就是K1,按byte就是K2
还有一点通讯后配置的数据格式对吗?按照你之前说的给数表有显示的话应该没问题。
那么你试试把RS指令那块儿的K1改成K2试试。

网友A:
我查了下手册,你这个可能是个时序问题,你可以试着在现在RS指令前加一个中间点,需要发送数据你就把中间点设为ON测试下。
改的话,M1122要先置位给出发送请求,然后再触发RS指令,手册上的例程M1122是有边沿触发的,你这个过程看来得好好参考下手册。

网友A:
7-91页有例程,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手册,你这个可能是个时序问题,你可以试着在现在RS指令前加一个中间点,需要发送数据你就把中间点设为ON测试下。
改的话,M1122要先置位给出发送请求,然后再触发RS指令,手册上的例程M1122是有边沿触发的,你这个过程看来得好好参考下手册。
老师好,下图是用rs指令给表发的,数据内容:0110000000020
44248000067c1,表显示00050。

楼主:
老师,下图是模拟电压经模块给到plc的,表没显示。
d10上面那个值k20,是不是应该显示在表上?d20上面那个值k0什么?

楼主:
还有老师,rs那k1改k2也不行

楼主:
还有老师,弱弱问一句,我把d10里的数据发到哪了?具体地址???

楼主:
老师,7楼的一串数字开头两位数是表的地址(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而8楼哪个是表的地址呢?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下图是模拟电压经模块给到plc的,表没显示。
d10上面那个值k20,是不是应该显示在表上?d20上面那个值k0什么?

K0表示从表里读出多少笔数据,存在D20开始的地址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老师,弱弱问一句,我把d10里的数据发到哪了?具体地址???
发到你之前配置的地址了,有一段通讯配置程序,那里决定了发到那里,怎么发。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我的程序哪里不对呢,老师给看看,请指教,谢谢

楼主:
老师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1324252880

网友A:
能给一下表的协议格式吗?你这个和我之前做过的一样,你的单位是不是有星光这俩字?

楼主:
老师,不是那个单位

网友A:
42480000这个模拟量的值是十进制50,849600就是1,你把那数改一下算一个CRC看看是不是1

网友A:
最后CRC是DC26    或者26DC
发送0110 0000 0002 04 0084 9600 DC26

楼主:
老师,没明白

楼主:
这是第二页

网友A:
   发送0110 0000 0002 04 3F80  0000 FE53     或者53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CRC是DC26    或者26DC
发送0110 0000 0002 04 0084 9600 DC26
老师,表显示0000.0

网友A:
双精度浮点数42480000等于十进制50,1的双精度浮点数是3F80 0000

楼主:
DC26,有显示,26DC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发送0110 0000 0002 04 3F80  0000 FE53     或者53FE
改这个,之前那个有点问题,把H42改H3F,  H48改H80     H67改HFE   HC1改H53   其他都不变,你试试如果不行就把FE53换个顺序,如果最终表显示1那你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CRC是DC26    或者26DC
发送0110 0000 0002 04 0084 9600 DC26
老师,表显示0000.0
那没问题了,你1肯定可以显示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0110 0000 0002 04 3F80  0000 FE53     或者53FE
老师,表显示0001.0

网友A:
你需要把你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然后分别替换协议格式里的寄存器D17-D20,然后整体读取D10到D20的数据计算一个CRC16 替换D21和D22   完成以上操作以后在触发RS发送即可

楼主:
谢谢老师,您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我刚接触,还不是很理解,好好分析下,不懂的还得打扰您,方便加个QQ么,13242528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你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然后分别替换协议格式里的寄存器D17-D20,然后整体读取D10到D20的数据计算一个CRC16 替换D21和D22   完成以上操作以后在触发RS发送即可
老师好,昨天看了有关双精度浮点数,只知道是64位数值。
1.不知道用哪个指令把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
2.还有个问题,就是把双精度浮点数输入到相应的寄存器里,最后再经过rs触发到仪表显示,它会随着模拟量的变化而变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你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然后分别替换协议格式里的寄存器D17-D20,然后整体读取D10到D20的数据计算一个CRC16 替换D21和D22   完成以上操作以后在触发RS发送即可
老师好,昨天看了有关双精度浮点数,只知道是64位数值。
1.不知道用哪个指令把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
2.还有个问题,就是把双精度浮点数输入到相应的寄存器里,最后再经过rs触发到仪表显示,它会随着模拟量的变化而变化么?
1.台达PLC有BIN整数转浮点数的指令,在数据转换那一栏里我记得是DFLT,你查手册,看帮助。
2.会随着变化,模拟量采集和数据转换前都用M1000,保证一直执行就可以随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你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然后分别替换协议格式里的寄存器D17-D20,然后整体读取D10到D20的数据计算一个CRC16 替换D21和D22   完成以上操作以后在触发RS发送即可
老师好,昨天看了有关双精度浮点数,只知道是64位数值。
1.不知道用哪个指令把数据转换成双精度浮点数。
2.还有个问题,就是把双精度浮点数输入到相应的寄存器里,最后再经过rs触发到仪表显示,它会随着模拟量的变化而变化么?
1.台达PLC有BIN整数转浮点数的指令,在数据转换那一栏里我记得是DFLT,你查手册,看帮助。
2.会随着变化,模拟量采集和数据转换前都用M1000,保证一直执行就可以随着变化。

楼主:
老师,转换出来的是十位数,110 100 4800

楼主:
老师,是把这10个数字放入D17-D20么?怎么弄?

楼主:
老师,3F80 0000和4248 0000是不是单精浮点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3F80 0000和4248 0000是不是单精浮点数啊?
是单精度的,我之前给你看错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3F80 0000和4248 0000是不是单精浮点数啊?
是单精度的,我之前给你看错了,抱歉。
老师您太客气了,这几天我也在看手册,看百度,有很多也看不懂,有空时您费费心,看怎么能实现标题说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转换出来的是十位数,110 100 4800
没错,这是显示的十进制,在软件视图那里可以设置成十六进制显示应该是41A0  0000这个值就是20的单精度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是把这10个数字放入D17-D20么?怎么弄?
把D100传送到D17即可。用DMOVE

楼主:
老师,我把41A0 0000替换d17-d20,然后计算d10-d20的crc16,再替换d21d22,表显示0020.0,但是改变输入模块的模拟电压值,表显示的数值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是把这10个数字放入D17-D20么?怎么弄?
把D100传送到D17即可。用DMOVE
好的老师,我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把41A0 0000替换d17-d20,然后计算d10-d20的crc16,再替换d21d22,表显示0020.0,但是改变输入模块的模拟电压值,表显示的数值不变化
表的数据是否发生变化取决于你的RS指令是否被触发,触发一次RS指令表就收到一次数据,他就变化一次,你看手册案例,一般都是当检测到发送完成标志后就会再次触发发送指令。
还有一点就是,你把采集来的数据要实时传送去转换,转换完在实时给发送寄存器,这几个传送之前都得是M1000,保持一直接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是把这10个数字放入D17-D20么?怎么弄?
把D100传送到D17即可。用DMOVE
好的老师,我再试试

你好老师,您看看,哪不对?.没找到台达DMOVE指令,
我查得此指令是32位传送指令,
我用DMOV指令,对不对?把D100传入D17,表显示00010。
后把模拟量输入拆除,重新上电RUN,表还是显示000.10。
不随模拟量变化而变化。
有个问题老师,1,把D100传入D17后,那原来MOV H3F D17的数据呢,覆盖了?
2.D21和D22的CRC16会变化么,因为之前输入的是HFE和H53,是固定的值啊

楼主:
这是简易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把41A0 0000替换d17-d20,然后计算d10-d20的crc16,再替换d21d22,表显示0020.0,但是改变输入模块的模拟电压值,表显示的数值不变化
表的数据是否发生变化取决于你的RS指令是否被触发,触发一次RS指令表就收到一次数据,他就变化一次,你看手册案例,一般都是当检测到发送完成标志后就会再次触发发送指令。
还有一点就是,你把采集来的数据要实时传送去转换,转换完在实时给发送寄存器,这几个传送之前都得是M1000,保持一直接通。
还有老师,我在rs前面换成m1011或者m1012或者m1013也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A: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S019012508425900001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嘛

楼主:
路过的老师们,你们好,是我的问题特别简单还是说的不清楚?我是新新手,恳请老师们指点,谢谢了。
三百多人来过,怎么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呢?都说说呗,像你们学习。
121111115老师,这几天很忙么,怎么不来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过的老师们,你们好,是我的问题特别简单还是说的不清楚?我是新新手,恳请老师们指点,谢谢了。
三百多人来过,怎么看的人多,说的人少呢?都说说呗,像你们学习。
121111115老师,这几天很忙么,怎么不来了呢?
这几天出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是把这10个数字放入D17-D20么?怎么弄?
把D100传送到D17即可。用DMOVE
好的老师,我再试试

你好老师,您看看,哪不对?.没找到台达DMOVE指令,
我查得此指令是32位传送指令,
我用DMOV指令,对不对?把D100传入D17,表显示00010。
后把模拟量输入拆除,重新上电RUN,表还是显示000.10。
不随模拟量变化而变化。
有个问题老师,1,把D100传入D17后,那原来MOV H3F D17的数据呢,覆盖了?
2.D21和D22的CRC16会变化么,因为之前输入的是HFE和H53,是固定的值啊
每修改一次D17到D20的数据,就得计算一次CRC16,这个CRC16是校验位,你要显示的每一个数字的校验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只修改D17到D20的值,不修改CRC16的话你这条指令就是错的,表是不识别和解析的。所以你这个破表麻烦就麻烦在这。
按照这个流程编写吧,你定时给D17-D20修改数据,修改完后计算整体的CRC16(计算这个的时候要确保D17-D20不能改变),然后再触发RS指令发送,发送完成后在进行修改D17-D20的数据,然后在计算CRC16,然后这么循环下去。

网友A:
还记得之前给你指令的时候D21和D22的值是不一样的吗?显示50的时候是一个值,显示1的时候是另一个值,你要显示的数不一样这个CRC16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给D17-D20传送完数据之后,就得断开D17-D20传送的使能,确保计算CRC16的时候D17-D20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这之前不能用m1000了,不然这个数一直变化CRC永远算不对的),之后再计算CRC16,把CRC16传送到D21-D22,现在你这条指令是正确的,然后触发RS发送,发送完成后在去给D17-D20传模拟量,传完断开使能,计算CRC16······这么循环着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之前给你指令的时候D21和D22的值是不一样的吗?显示50的时候是一个值,显示1的时候是另一个值,你要显示的数不一样这个CRC16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给D17-D20传送完数据之后,就得断开D17-D20传送的使能,确保计算CRC16的时候D17-D20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这之前不能用m1000了,不然这个数一直变化CRC永远算不对的),之后再计算CRC16,把CRC16传送到D21-D22,现在你这条指令是正确的,然后触发RS发送,发送完成后在去给D17-D20传模拟量,传完断开使能,计算CRC16······这么循环着进行的。
谢谢老师,我写写看,有结果了告诉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之前给你指令的时候D21和D22的值是不一样的吗?显示50的时候是一个值,显示1的时候是另一个值,你要显示的数不一样这个CRC16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给D17-D20传送完数据之后,就得断开D17-D20传送的使能,确保计算CRC16的时候D17-D20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这之前不能用m1000了,不然这个数一直变化CRC永远算不对的),之后再计算CRC16,把CRC16传送到D21-D22,现在你这条指令是正确的,然后触发RS发送,发送完成后在去给D17-D20传模拟量,传完断开使能,计算CRC16······这么循环着进行的。

老师您好,方便时给看看,哪不对?
表显示0001.0,改变模拟量无变化。
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了(只看功能)。
1.计算CRC16时断开DMOV-D100-D17的传送。
2.RS发送时断开了CRC16的计算。
疑问:
1.DMOV-D100-D17,是传送到D17-D20吗?
2.CRC D10 K11 D21,是传送到D21-D22吗?
3.如果不是该用什么方法呢?
4.根据上图,D17-D20和D21-D22已经写入
3F800000和FE53数据了.
DMOV-D100-D17,CRC D10 K11 D21时怎么再写入呢?
谢谢老师

楼主:
用了一个M1014,只为了循环开通和断开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之前给你指令的时候D21和D22的值是不一样的吗?显示50的时候是一个值,显示1的时候是另一个值,你要显示的数不一样这个CRC16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给D17-D20传送完数据之后,就得断开D17-D20传送的使能,确保计算CRC16的时候D17-D20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这之前不能用m1000了,不然这个数一直变化CRC永远算不对的),之后再计算CRC16,把CRC16传送到D21-D22,现在你这条指令是正确的,然后触发RS发送,发送完成后在去给D17-D20传模拟量,传完断开使能,计算CRC16······这么循环着进行的。

还有老师,看上图,我把D17-D22删除后,
表显示0000.0,改变模拟量,也是无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之前给你指令的时候D21和D22的值是不一样的吗?显示50的时候是一个值,显示1的时候是另一个值,你要显示的数不一样这个CRC16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给D17-D20传送完数据之后,就得断开D17-D20传送的使能,确保计算CRC16的时候D17-D20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这之前不能用m1000了,不然这个数一直变化CRC永远算不对的),之后再计算CRC16,把CRC16传送到D21-D22,现在你这条指令是正确的,然后触发RS发送,发送完成后在去给D17-D20传模拟量,传完断开使能,计算CRC16······这么循环着进行的。

还有老师,看上图,我把D17-D22删除后,
表显示0000.0,改变模拟量,也是无变化。
D17-D20是你存储显示数据的地址,删了就是0了,这很正常,D21-D22是CRC校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之前给你指令的时候D21和D22的值是不一样的吗?显示50的时候是一个值,显示1的时候是另一个值,你要显示的数不一样这个CRC16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给D17-D20传送完数据之后,就得断开D17-D20传送的使能,确保计算CRC16的时候D17-D20的数据不发生变化(这之前不能用m1000了,不然这个数一直变化CRC永远算不对的),之后再计算CRC16,把CRC16传送到D21-D22,现在你这条指令是正确的,然后触发RS发送,发送完成后在去给D17-D20传模拟量,传完断开使能,计算CRC16······这么循环着进行的。

老师您好,方便时给看看,哪不对?
表显示0001.0,改变模拟量无变化。
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了(只看功能)。
1.计算CRC16时断开DMOV-D100-D17的传送。
2.RS发送时断开了CRC16的计算。
疑问:
1.DMOV-D100-D17,是传送到D17-D20吗?
2.CRC D10 K11 D21,是传送到D21-D22吗?
3.如果不是该用什么方法呢?
4.根据上图,D17-D20和D21-D22已经写入
3F800000和FE53数据了.
DMOV-D100-D17,CRC D10 K11 D21时怎么再写入呢?
谢谢老师
这个很简单了,利用传送把你的模拟量值传到D17-D20里面,要求是双精度浮点数,提前转换好了,然后断开D17-D20的数据刷新(停止传送)计算从D10到D20的CRC16,然后把计算值写入D21-D22,触发RS发送即可。循环这一操作就可以了。传送这是基本功,一定得理解了,我给你发了手册多研究研究肯定能理解,而且必须理解。

网友A:
0110 0000 0002 04 4000  0000 E66F      这个显示2
0110 0000 0002 04 4040  0000 E7BB      这个显示3
0110 0000 0002 04 4426  8000 6754      这个显示666
你用程序实现这三个数每三秒切换显示,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前面都不用动,就是替换6个寄存器的值,多试试,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10 0000 0002 04 4000  0000 E66F      这个显示2
0110 0000 0002 04 4040  0000 E7BB      这个显示3
0110 0000 0002 04 4426  8000 6754      这个显示666
你用程序实现这三个数每三秒切换显示,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前面都不用动,就是替换6个寄存器的值,多试试,肯定可以的。

121111115;您好老师,首先我非常感谢您的指教。谢谢您。
非常惭愧的告诉您,
没能按您说的用传送指令达到您的要求。继续研究学习。
经过多天的学习和实验,最后增加了DAND指令和DEDIV指令,可算是把
DFLT-D80-D100的数值(H43B90000)分成43,B9,00,00后分别传送到D17-D20,
D21-D22不用管它,自动变换。
呵呵。好难啊。对于我来说,那手册就是天书一样啊,呵呵。
还有就是调节模拟量数值,表不能时时地显示数值,必须得点停止和运行后才能
正常显示数值。

楼主:
我知道以上程序肯定有很多缺陷或者不足,
还请老师有空时给看看,指导指导。
再次真诚的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10 0000 0002 04 4000  0000 E66F      这个显示2
0110 0000 0002 04 4040  0000 E7BB      这个显示3
0110 0000 0002 04 4426  8000 6754      这个显示666
你用程序实现这三个数每三秒切换显示,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前面都不用动,就是替换6个寄存器的值,多试试,肯定可以的。

121111115;您好老师,首先我非常感谢您的指教。谢谢您。
非常惭愧的告诉您,
没能按您说的用传送指令达到您的要求。继续研究学习。
经过多天的学习和实验,最后增加了DAND指令和DEDIV指令,可算是把
DFLT-D80-D100的数值(H43B90000)分成43,B9,00,00后分别传送到D17-D20,
D21-D22不用管它,自动变换。
呵呵。好难啊。对于我来说,那手册就是天书一样啊,呵呵。
还有就是调节模拟量数值,表不能时时地显示数值,必须得点停止和运行后才能
正常显示数值。
可以呀,还知道用DAND分离高地位数据。你是个人才,加油。
其实你兜了一个大弯子,研究透存储结构这个很好传送的,D100里面存着43B9 0000事实上他是占用了D100和D101两个寄存器,一般都是D100里是0000   D101里面是43B9或者B943(依据大小端格式略有不同),台达传送有位传送这个指令,就是A寄存器的第几位开始的B位传到目标寄存器的C位开始的存储区域,比如你把D101里的第0位开始的8位传到D18的第0位开始的区域,你就完成了B9传到D18这个操作,同理,把D101的第8位开始的8位传送到D17的第0位开始的区域,你就完成了43传到D17这个操做。
你用FF00或者00FF用按位与/或来分离高地位也是一种方法,能理解这个,存储那部分内容对你没啥难度的。
重启刷新显示数据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首先你要确定是采集那部分有问题还是和表通讯这块有问题,然后用中间变量周期触发就可以了。

楼主(2019-08-22):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10 0000 0002 04 4000  0000 E66F      这个显示2
0110 0000 0002 04 4040  0000 E7BB      这个显示3
0110 0000 0002 04 4426  8000 6754      这个显示666
你用程序实现这三个数每三秒切换显示,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前面都不用动,就是替换6个寄存器的值,多试试,肯定可以的。

121111115;您好老师,首先我非常感谢您的指教。谢谢您。
非常惭愧的告诉您,
没能按您说的用传送指令达到您的要求。继续研究学习。
经过多天的学习和实验,最后增加了DAND指令和DEDIV指令,可算是把
DFLT-D80-D100的数值(H43B90000)分成43,B9,00,00后分别传送到D17-D20,
D21-D22不用管它,自动变换。
呵呵。好难啊。对于我来说,那手册就是天书一样啊,呵呵。
还有就是调节模拟量数值,表不能时时地显示数值,必须得点停止和运行后才能
正常显示数值。
可以呀,还知道用DAND分离高地位数据。你是个人才,加油。
其实你兜了一个大弯子,研究透存储结构这个很好传送的,D100里面存着43B9 0000事实上他是占用了D100和D101两个寄存器,一般都是D100里是0000   D101里面是43B9或者B943(依据大小端格式略有不同),台达传送有位传送这个指令,就是A寄存器的第几位开始的B位传到目标寄存器的C位开始的存储区域,比如你把D101里的第0位开始的8位传到D18的第0位开始的区域,你就完成了B9传到D18这个操作,同理,把D101的第8位开始的8位传送到D17的第0位开始的区域,你就完成了43传到D17这个操做。
你用FF00或者00FF用按位与/或来分离高地位也是一种方法,能理解这个,存储那部分内容对你没啥难度的。
重启刷新显示数据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首先你要确定是采集那部分有问题还是和表通讯这块有问题,然后用中间变量周期触发就可以了。
老师好,您说的移位传送我再研究研究,仪表可以时时显示了,您说的变量周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10-07):
121111115;您好老师,您最近很忙么?我最近很忙,很久没来了,和您汇报,我以经用RS指令和MODRW指令成功和我那块破表通讯了,
后来又研究了S7-200,也能正常和仪表通讯了,呵呵,用串口软件很方便的能看见发送的数据。再次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