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请问plc hml是什么和gx developer是一样的编写程序软件吗

网友A:
此类问题强烈建议百度

网友B:
gx developer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HMI是人机界面,所含常用的触摸屏及文本;

网友C:
gx developer 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现在常用的是GX Works2软件
HMI 是触摸屏,三菱现在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是GT works3

网友D:
PLC是可编程序控制器,HMI是人机界面。
但如果真要较真儿,PLC倒是争议不大(小的争议可能也有,比如西门子的LOGO!是不是PLC?),但HMI的争议可能有些多。触摸屏肯定是HMI,但wincc之类的组态软件,是不是HMI呢?或者wincc+电脑是不是HMI?
还有就是SCADA又是啥?WINCC是不是SCADA?
另外,PLC跟DCS是否有可比性?
反正感觉啥东西如果较真儿,都还有些说不清了。

网友E:
PLC就是接受指令进行运算然后输出执行动作
HML就是和PLC搭配使用,利用显示屏把动作过程或者其他数据信息以可视化显示出来。
每个公司的产品都会有相对应的软件。这些貌似都能在百度上找到!

网友F:
触屏软件和PLC软件各自有对应的编辑对象,两种不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