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有个双速电机,上面已经没有铭牌了,如何判别该电机的极数和功率?谢谢·求步骤方法

网友A:
能发个接线盒的图片吗?

网友B:
知不知道接线,如果知道接线那就通电测转速算出极数,至于功率就难判断一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双速电机,上面已经没有铭牌了,如何判别该电机的极数和功率?谢谢·求步骤方法
能正常使用么?功率可以通过测量电流实现,级数可以通过测量转速实现。

楼主:
有更好简单的方法吗?各位师傅,

网友D: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通电,拆开电机后盖,让通过级数通过线径,查手册进行知道电机功率,但是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

网友E:
如果没有名牌,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机的轴,电机壳的安装座这些数据,然后对应查出基座号,基本就可以对应估算出来电机的功率,至于电解的接线方式一般会在接线盒里面,前提你面对的是国产标准电机,如果是进口电机就相对比较麻烦(进口电机相对来说资料难找)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