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如题,这个程序模拟写入K2Y0的数值,1~9都正常,但是10~15写入之后D0不会刷新,16又可以写入了,感觉和16进制有关,但是又找不到方向,求大佬们讲解一下,感谢

网友A:
呵呵;请先理解BIN指令;
后面源数据需要是BCD码;

网友B:
X0-X3管各位的0-9,X4-X7管十位的0-9,如果要显示10,就把X4接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学习这一块,有点理不清楚这里面的转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