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求教一下这个正反转端口的使用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通是启动,停止时断开

网友B:
你把这个端口看成普通开关就行了,com与fwd接通,变频器正转运行,断开就停止了……

网友C:
不同品牌有差异,最好根据使用手册接线和设置参数。

网友D:
由图示,就是正转的启动和停止开关,下面那个是反转的启动和停止开关。

网友E:
一般是接通时运行,断开停机。
也有的设置为接通运行,断开不停机,另一个停机端断开时停机。

网友F:
接通时运行,断开后停止;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教,在实操中已调试完成。

网友G:
真谨慎,试验下就清楚了,该应用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端子控制方式,启停+正反向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