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扫码器与AB PLC Ethernet IP通讯问题

楼主(2019-07-24):
从例程来看,从基恩士扫码器读上来的数据是Sint形式的,而触摸屏要显示此条码信息要用STRING数据。如何转化的?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新建一个string变量.比如string1.
用cop指令,把result_data拷贝到string1.就转化为string类型了.
ab屏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string变量.比如string1.
用cop指令,把result_data拷贝到string1.就转化为string类型了.
ab屏测试通过.
奥,我今天翻手册,看到有将DINT转成STRING的指令,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string变量.比如string1.
用cop指令,把result_data拷贝到string1.就转化为string类型了.
ab屏测试通过.
奥,我今天翻手册,看到有将DINT转成STRING的指令,是否可行
DTOS?那个好像是单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string变量.比如string1.
用cop指令,把result_data拷贝到string1.就转化为string类型了.
ab屏测试通过.
奥,我今天翻手册,看到有将DINT转成STRING的指令,是否可行
DTOS?那个好像是单个字符.

网友A:
那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了.
dtos,假设d是50数字,那出来的s是"5""0"两个字符.
而cop或者直接作为字符串,50出来的是"2",因为2的ascii码是50(十六进制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