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4):
CPU的OK灯闪烁,查看属性,严重故障:类型(03),I/O故障
                                 故障代码(23),在进入RUN模式之前,至少有一个必要的连接未建立。

该现象无规律出现,求前辈指点。这些故障类型和代码能在哪里找到相关的资料,用户手册里说的也不清楚

网友A:
你拍个Studio5000的视频上来给大家看看,我怀疑组态出问题了。IO指示灯闪烁吗?看看IO模块上哪个有感叹号。

网友B(2023-01-30):
I/o指示灯全不亮了,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呢?cpu运行不起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PLC报警了,然后把输入输出都禁止了。建议断电重启看看,或者将IC输入输出端子拆下再试试,要判断好是PLC本身的故障还是外围导致PLC出现的故障,PLC的OK灯变绿为就正常。

网友D:
在线看看。估计CPU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