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5):
如题   做一个机器  动作有点多  如果把设备做出来再写程序会耽搁太久   有没有什么能模拟演练程序的软件呢  能看见模型的那种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把外部的一些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等接好,在进行测试

网友B:
啥意思,做设备,跟写程序两者没啥影响,为啥一定要机器做好再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  程序写入plc 后  设备运行起来不能有一点错误,我目前做不到上机后不出错,  所以有没有什么配合梯形图可以模拟设备运行的软件

网友C:
本胖想了半天,给你一个不是很成熟的建议:
1、假设你非常熟悉工艺;假设你有充足的时间;假设你很有耐心。
2、以西门子PLC胃里吧,用FB做出现场的所有设备的模拟程序,如果可能,做出接触器、阀门等等的模拟FB。
3、首先做出现场设备的模拟程序,这个可以结合上位机的组态软件(比如wincc)来实现,我原来做过小系统的模拟,感觉难度不是很大,就是麻烦,要做出所有现场设备的模拟程序,跟真的一样,在上位机组态软件上做出对应的画面(当然,触摸屏的也需要暂时在上位机上模拟)。
4、现在可以做你需要的程序了,所有的IO点都用PLC的内部变量(西门子的可以用DB来代替IO)。
5、可以根据工段来分步的逐步编程、模拟。
5、最好做个Excel的变量映射表,这样在你试验完成之后,用FC或者FB加入IO映射程序,就可以实际运行了。

举例:
假设现场一个气动阀门,模拟程序要实现:开到位(DI)、关到位(DI)、开动作(DO)、关动作(DO),上述DI/DO用DB中的变量;在上位机发出开阀命令(假设当前是关到位)后,对应DO输出(DB变量)、延时、关到位无效、延时、开到位有效。控制程序收到开到位后,应该去掉开动作。最好在画面上全部显示整个过程。
上面是两个程序;模拟程序、控制程序。控制程序是楼主需要的,模拟程序将来不需要了。

啰里啰嗦的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但大致意思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程序写入plc 后  设备运行起来不能有一点错误,我目前做不到上机后不出错,  所以有没有什么配合梯形图可以模拟设备运行的软件

要做到不能有一点错误,这要看复杂程度,如果复杂的只能祝您好运了。

网友E:
写个大概的程序框架就好了;程序写得行不行,有没有BUG?只有下载到PLC里让设备运行起来后才知道~~好程序都是在现场不断改进,优化而来的。。

网友F:
要求蛮高

网友G:
不清楚你的控制复杂到什么程度,程序写入plc 后  设备运行起来不能有一点错误----看着好怕怕的,上天的感觉
先问,你对控制工艺过程很了解吗
纯逻辑控制,做个模拟开关盒,按照工艺分别搬动开关,观察输出指示灯,是否按要求点亮/熄灭。
带模拟,通过电脑认为给数据,看相应结果/趋势(PID等控制就别费时间了)
带通讯,显示,有条件就接上实物,没可能,用电脑。

网友H:
1、复杂程序不好仿真。2、所有程序上机测试动作之后才能发现所有问题,并不能100%预防。

网友I:
开关量的控制基本可以在软件上模拟测试,涉及模拟量控制在软件上测试有点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要求有点高,一般都是写好好,调试着 修改着,

网友C:
这个是电动阀的控制、模拟程序和HMI画面显示动画。

网友J:
假设有一天你能做到新机灌程序就完事,请大佬留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