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5):
我一个朋友,他原来是干S7-300系统的,干了很多年
他一直是用WinCC TCP/IP驱动 与S7-300系统连接

最近接手了一个小项目
选用了经济型的S7-200SMART
我这个朋友不习惯用OPC方式来连接,习惯了使用S7-300系统的WinCC直连
所以他想都没想就采用了用多功能交换机来与WinCC进行直连的这种方式
现场运行非常稳定,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工程项目。
直连的好处是什么呢?
1、西门子的OPC软件PC ACCESS是原来在Win98系统下开发的一款很古老的产品
当时OPC是属于初级时代,它的很多功能与当今的OPC已经脱节了 而且没有升级。
所以在使用在当今的WIN7系统下稳定性非常不好,经常会出现断线。
尤其恶劣的是,当PC ACEESS 同时连接2台PLC的时候,其他一台断线会引起另外一台也一起断线
这在工业领域是坚决不可以容忍的。
而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能够保证,当有一台PLC断电时,不会影响其他PLC数据的正常传送

2、PC ACCESS是一个接口软件,可能会受到恶意病毒的干扰,容易使系统的稳定性变差
这是目前所有的OPC软件存在的问题
因为当今的病毒无处不在 而且非常疯狂
有的甚至被秘密的植入了后门代码
影响了OPC程序的高速运行,使数据传输越来越慢,最后将使系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因此在当今病毒无孔不入的年代,用大连德嘉的硬件来实现于WinCC的直连远远要优于OPC方式。

3、大连德嘉的A型交换机可以连接2台S7-200SMART ,工程预算优势非常明显。
尤其是一台WinCC带2台S7-200SMART的项目,产品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了!因为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本身也是具有普通交换机的功能,省去了您需要额外购买交换机的预算!

网友A:
这东东倒是有道理,本胖原来用PCaccess1.0连过9台224XP,如果其中一个224通讯出问题,其他的也不能说都掉线,但通讯速度就变得极慢,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果这种产品能解决这个问题,也算很不错,但价格是关键,如果smart+这东西比1200还贵了,那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是595,这个一套的情况下可能节省不是特别多,如果多套设备比1200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得考虑编程啊,1200是支持TIA的(或者说是TIA支持1200),而smart却不被TIA支持。TIA是西门子将来的发展方向,这个应该没啥疑问吧?而且1200/1500组网,用智能IO模式,不用编程,只需要组态就行。要综合考虑才行啊。当然,你这个东西,用于老系统的改造,那么是有绝对优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可能对于一些熟悉博途的人比较方便,但是有好多人是排斥博途的,一方面需要博途软件安装起来太麻烦,太大,对于系统要求也高,另一方面对于好多人来说需要学习更多新知识,对于老一代工程师已经熟悉了那么多年西门子传统编程方式的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程可能对于一些熟悉博途的人比较方便,但是有好多人是排斥博途的,一方面需要博途软件安装起来太麻烦,太大,对于系统要求也高,另一方面对于好多人来说需要学习更多新知识,对于老一代工程师已经熟悉了那么多年西门子传统编程方式的确实比较麻烦!
非常有同感啊!本胖一直就比较地址TIA,知道出来TIA V14SP1的时候,单位订货的控制系统出现了1200,本胖 实在没办法,才开始安装、学习TIA,可怜本胖的老笔记本啊。但学习之后,感觉TIA还是有许多的创新之处,而且在网络方面跟本胖的FCS思想很吻合,本胖只好强迫自己接受TIA的那些新概念、新习惯,熟悉了之后,总体感觉,TIA还是比STEP7+WINCC要好一些。

网友B(2020-07-26):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倒是有道理,本胖原来用PCaccess1.0连过9台224XP,如果其中一个224通讯出问题,其他的也不能说都掉线,但通讯速度就变得极慢,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果这种产品能解决这个问题,也算很不错,但价格是关键,如果smart+这东西比1200还贵了,那就没啥意思了。
smart自身可以走tcp直连wincc,
200CN搞不了

网友A(2021-01-20):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错,哪天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就是为了解决这种OPC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稳定性还是工程的方便性,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