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5):
公司300铝电缆短了,接了十米,没有压线管。所以用两个线鼻子对接。线鼻子之间。用加力杆加力。把螺丝拧紧。并一个螺帽。防松。这样对电流的影响。大不大,接头绝缘。这一块儿我用电缆皮子包的。绝缘这一块儿。不用担心,这样对电缆。承受的电流有无影响?

楼主:
铜铝接头对接,用加力杆加力。

网友A:
这样接很正确。不会增大多少电阻连续使用没问题。压接管如果是薄壁的再短还不如这样接好。

网友B:
感觉电力接线的螺丝应该选不锈钢或者镀锌螺丝吧,

网友A:
螺丝好像是钢的,铝线鼻子不像是国标的,选正压模压两次就行,

网友C:
我也这样做过,不过是铜电缆对接,螺丝应该用好点……

网友D:
这个应该每个月或者两个月检测一次。尤其是对接头处的温度进行测量。做好点检、巡检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E:
各相连接头错开连接比较好,既加强绝缘又可以减少满槽率。

网友F:
个人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同行朋友的指教!

网友G:
从图片看,楼主是用铜铝接线端子,这个没问题,如果那个螺丝加上弹簧垫片就更好,螺丝有点长,造成包绝缘的工作难度大了,为了工程的美观效果,下次驳接还是用驳接套吧

网友H:
特殊场合特殊对待,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我们现场会加装警示装置,防止人员踩踏。

网友I:
大热的天,这被子盖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特殊场合特殊对待,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我们现场会加装警示装置,防止人员踩踏。
它的电缆应该是放在线槽里,架空的话没问题。

网友K:
接过300的铜电缆,目测这电缆没有300

网友L:
铝线没怎么用过,铜线这种接法在铜鼻子打的没问题的情况下是OK的!  最好在大电流下检测一下温度!防止接触电阻发热烧坏!

网友M:
最好是每相错开接,避免局部温度高!

网友N:
螺丝要用镀锌的为好...

网友O:
临时用行 就是咋包了这么长。。。有条件搞个接头箱好点还可以定期检查

网友P:
  以前做施工用电的时候,经常连接电缆,我使用的是铜套压接不需要螺丝固定,不同的是没有使用过铝线。没看见朋友怎么包扎的,想说的是自粘绝缘胶带一定要使用(放水效果好)。我包扎的方法是:第一层使用尼龙扎带(防止接头刺破包扎层),第二层使用自粘绝缘胶带(绝缘放水),第三层使用电工胶布。连接线够长的话要把接头错开,接头在同一个位置如果电流大温度高容易短路(我遇到过)。
   接头位置有条件呢,使用密封的过渡电箱里面放一块接线端子排。
   使用中要周期的巡检:电流 接头温度(有热成像仪就很方便测量)。

网友Q:
这样接过,还可以的,做好绝缘就可以了,经常检查一下温度情况,防止过热二次损坏

网友R:
压得紧应该不会有多大影响 ,就是要多加保护,加强维护 。

网友S:
这样接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T:
这是铜铝端子?
这样做没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想,直接把连接点采用加热熔在一起不用端子是不是更好?

网友U:
曾经试过这样做包胶布一大团,后来都用铝管直接压接

网友V:
在炼钢厂这样干过,至要做到防水,防踩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