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堆叠机构

楼主(2019-07-26):
如图,工件(类似于快餐盒)从A点输送到C点堆叠。工件在A点处于站立姿态,输送到C点还是站立姿态。 如此反复输送实现堆叠。C点有移动挡板,当第一个工件站立姿态输送过来靠住挡板,随着输送过来的工件越来越多,挡板自动后移。
  节拍100个每分钟。  初步设想轴1用电缸实现。 轴2和3用2个气缸配合实现。
    现在难点在轴2和轴3的如何设计实现??
1. A点起始位置处,轴2和3必须伸出,夹住工件
2.接近终点的B点,轴2要伸出,轴3要部分收缩
3.终点C处。 轴3完全收缩,轴2仍然伸出
4.  离开终点C处,轴2收缩,然后回到起始位置 A点。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2和3,  到达终点之前的某个点B点处,轴3就要收缩一部分,这样才能在到达终点的时候轴3才能来的及完全收缩,让轴2实现挤压堆叠功能。
  大家说说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没有上传,2.3气缸感觉节拍跟不上,1分钟100个,

网友B:
部分收缩用气缸不好控制的

网友C:
按每分钟一百件,就最好不要考虑用气缸这些来执行了,最好是用机械结构来完成。比如用凸轮齿轮类机械元件来做,气缸在短时间内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寿命上就不好说了,还有电磁阀也很容易卡。我做过每分种50多次的气动机械,就是气动元件不稳定。

网友D:
这速度的话,楼主可以考虑优化的是机械结构的优化,比如螺旋升降这类,或者考虑全部用电缸,气缸根本用不了,速度根本没办法相应

网友E:
先不说速度,看过程,好像要打架
还是用图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