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1、相同的温度变送器变为4~20ma,同一个热电阻PT100
2、我先将温度变送器两线制4~20ma,接入S7-300 AI模块中,测得电流为7.8MA,但是我又接入S7-200 EM235模块,电流测得为4.6MA???
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找到什么原因?接线应该都没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比较一下二者有什么区别
比如量程4-20mA  还是0-20mA
分辨率
7.8mA 4.6mA 是计算出来的吧,看看算式是否适应
都没有问题,怀疑PLC好了

网友B:
不过模块直接测量电流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4-20ma,我用万用表串进去测得的电流,一样的配置搞不明白为什么电流不一样?找不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测得输入模块电流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4-20ma,我用万用表串进去测得的电流,一样的配置搞不明白为什么电流不一样?找不到原因
这样啊,实际电流是多少
看一下资料,接线是不是有差别,要不要一根短封线

网友C:
90%的可能性是接线错误或者模块有问题。

我一般在PLC的模块上不用两线制,因为这样需要PLC的AI模块对外供电。给你一个建议,你的变送器换成有源四线制的算了,输入是PT-100,输出是4-20mA,你不连PLC的AI模块,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流,然后再分别接入300和200的AI,再测试电流,如果电流跟万用表直接测量的不一样,那么就是PLC的AI模块有问题。

网友D:
感觉不能这样对比吧

只要最后显业的值对,应该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em235接线是这样的,对吗?

网友E:
实际温度变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测得变送器输出电流到模块4.6ma,不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手头没有图纸,记忆中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建议你严格计算一下各个环节的数值。
1、测量PT100的阻值,算出温度。
2、根据温度、变送器的量程,算出电流。
3、根据计算的电流,判断实测电流是否正确。

如果不对,那么就想办法弄正确吧。然后,楼主就是高人了。

网友F:
两线制传感器,使用了PLC的系统电源,不同的系统之间出现电流差异不奇怪吧,想知道具体运行效果差异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S7-300两线制变送器是PLC给供电,S7-200接两线的变送器是外部给供电的。。现在是同样的变送器,测得电流不同,找不到原因。。。望大侠给出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S7-300两线制变送器是PLC给供电,S7-200接两线的变送器是外部给供电的。。现在是同样的变送器,测得电流不同,找不到原因。。。望大侠给出答案
按照本胖12楼告诉你的办法,那个是标准做法,4-20mA也是国际标准。另外,EM235的质量最差,要是瞎蒙,本胖就蒙EM235有问题。EM231+EM232的质量就比EM235好得多,有些国产的山寨EM235加了隔离,质量也比西门子原装的要好些。

网友G:
不管是温度变送器还是测量回路都有误差,可以多测几次取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严格计算一下各个环节的数值。
1、测量PT100的阻值,算出温度。
2、根据温度、变送器的量程,算出电流。
3、根据计算的电流,判断实测电流是否正确。

如果不对,那么就想办法弄正确吧。然后,楼主就是高人了。
我今天又测了下,4.8ma它em235输入对应的数字量是6530,我计算的4.8ma输入对应的是7680,这样如果我没算错。是不是可以判定模块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肯定没算错,那么肯定是模块的问题。本胖好久没用过PLC了,忘了200的AI怎么算了,大致记得是0-32000吧,4mA应该对应6400,你这都4.8mA,还不到6400,肯定是不对了,所以是模块有问题。俺记得的可不保证对啊。

另外本胖不喜欢EM235,这东东稳定性不咋地,还不是隔离的,建议你另外加隔离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