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首先感谢这里的高手,在我初学的时候给我的指导,再想问一个问题,三菱PLC 使用STL RET 步进顺序指令有时为什么一些步同时执行,比如s20驱动x轴电机正向,s21时钟,s22驱动y电机正向,s23时钟,s24驱动x轴负向,s25时钟,s26驱动y电机负向。结果是起来,只有s24和s26在一起运行,如何确保是顺序运行。而不是同时运行。

楼主:
这样的问题,是我执行程序过程中,中途停止造成的,如果顺序执行就不会产生问题。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执行的S状态清零。

楼主:
就是我中途停止时,下次执行,我还是能从头 s0开始执行 而不是从中间就开始执行,

网友A:
只有S24和S26同时驱动了,它俩才会同时执行。。正常情况下,S24执行完,转移条件导通,开始执行S25? S25执行完了,转移条件也导通了,才会执行S26? 你停止的时候可以把执行步全部清掉,回到初始步等待下一次启动;也可以执行完所有步再停止,,主要还是自己写的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就是不知道中途停止的时侯,怎么清当前工作状态,比如说,上一次执行到S26,我中途停止了,我再从头开始执行了,我执行S20时,S26也在执行。S25,都是时间寄电器。怎么清这个S26位?

楼主:
我能通过m8047知道目前执行到那一步了,是不是要把这个S26 rst s26就可以呢。

楼主:
我多按几次停止自动运行按扭,再开始自动运行时,就会出现Xy两轴电机同时运行的状态。

楼主:
自动运行和停止运行是同一个按扭

楼主:
解决了,就是在开始时,把所有S状态都RST一遍,这样每次都能从头开始,不从停止的地方开始,谢谢大家关注,可以结贴了,还有另一贴  子也是一样的,可 以结贴。

网友B:
如果你每次停止后都需要从头开始的话,你可以用停止的下降沿去进行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开关的下降沿复位吗,用下降的箭头加RST S状态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开关的下降沿复位吗,用下降的箭头加RST S状态吗?谢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