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后变频跟踪前变频
采用基频加PID微调模式
不管怎么调试,始终达不到书上说的两个波,4比1就稳定下了。
最后做到最好的结果是4个波才稳住。
哎,心情很差,饭都吃不下了!

网友A:
后变频跟踪前变频,
是速度还是位置跟踪?
几个波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的是收放线系统

在前变频器和后变频器中间有个直线传感器做反馈

4个波的意思是,直线传感器会上下摆动4次才稳定到设定值

网友B:
这是恒线速度控制?把主的速度设定值斜坡时间加长,从的速度设定值用主的实际值,并且斜坡时间比主的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体是如此的,主的斜坡值不能修改,是别人已经做好的成型设备,我们公司只做后面收线的从机

楼主:
大体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C:
第1个波是不是过冲了?

网友D:
收放线的系统,你都用了张力传感器了,还要切入PID?这个玩法还没玩过,明天试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的确过冲了,但是这已经是本人调试到最好的一次了,因为主机在5HZ以下因为扭矩的原因不会动作,所以我就设置了从机等待了一段时间再启动,这样就造成了一启动就是跟踪主机的5HZ,由于系统要求的张力比较小,所以一启动就会一个很激烈的波动。

最后是加了0.1的微分,防止过冲,但是波还是那几个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在张力要求不是那么重要的系统中是可以不用PID的,直接主+副或者主—副就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B:
那个波形图的纵坐标是从机的转速吗?如果是,应该在从机的转速反馈通道加微分环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纵坐标是直线位移传感器的值,也就是反馈通道的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在反馈通道上加微分环节可以抑制震荡(不是在PID运算上的D,是在反馈通道上加D)。试试看?

网友B:
另外时间轴(x轴)没有数?是多少时间从震荡到收敛的?这个反馈值是加在从机的外闭环上?

网友E:
从波形曲线看,比例增益过大,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过长。

网友F:
请继续呗
挺好的

网友B:
嘻嘻,凡是闭环控制通过震荡收敛的,都是放大倍数大了,积分时间短了。但 PI 时间常数是对的。否则震荡过程不会收敛。所以,抓住这个特点,可以通过调节 P 和 I ,可以使系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变成欠阻尼特性或者过阻尼特性。

网友G:
用拉丝专用的变频器把。 有一些品牌的PID算法做的不好。拉丝工艺要求响应要快,要配合收卷,一般的变频器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好的品牌推荐一下

网友G:
回复 楼主:
伟创变频器,你可以了解一下。前者放线,后者收卷。前馈加PID头发丝一样细的丝,无论在哪个速度收卷都能做到不断,而且很稳。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已经查看

网友H:
从机要一直启动状态 ,就是说让从机一直使能,但速度给0HZ,这样一旦主机有变化,才能快速跟随。

网友I:
好贴,很受启发!

网友J(2019-09-21):
从波形曲线看,比例增益过大,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过长。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新手小白。还请大虾们多指点,最好能说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