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各位大佬,本人初接触西门子PLC,问问为什么用例程做仿真时,程序下载了run也选了,但是一直显示红色stop状态??

网友A:
因为SF灯也亮着,你需要查看模块诊断信息来确定导致停机的原因。

网友B:
估计那个程序无法仿真吧。

网友C:
可以在线诊断STOP的原因!

网友D:
忘了仿真是否需要下载硬件组态了,sim用的不多,但如果是真PLC,必选先下载硬件组态。

网友E:
先点击菜单栏里的仿真按钮,再将项目下载到仿真器里,确定窗口后,仿真窗口点击RUN启动仿真器,再点击 梯形图程序里的菜单栏里的仿真(那个形似眼镜的图标),应该就可以对程序进行正确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