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我应该在哪里读取模拟量的地址呢

网友A:
200的PID用PID向导就可以完成,如果连向导都不会,建议你还是先看看书或相关的教程吧

网友B:
资料大把  百度文库大把,官网还有视频。。按向导和手册做就行了

网友C:
1楼说的好,其实本胖觉得200最大的优点,就是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向导!除了PID,还有联网的以太网向导等等。

网友D:
好像甚至没到PID的程度,先查200的地址分配吧。。。

网友E:
西门子的PID一般有现成的块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