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谢谢chi1225,YXBK对上一问题的回答,再一问题是在STL中对输出为SET y6,电磁阀不工作不打开,在手动时,输出set y6,电磁阀可以工作,请问三菱PLC FX1N CPU, 是不是要在输出端口加继电器啊。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和输出口加不加继电器没什么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本来PLC就是继电器输出,我检查了程序,只是程序在set y6 是不是这个地方停留时间太短的缘故。

网友B:
这个你要考虑是不是双线圈的问题,你可以用M转换一下,比如自动时输出M20,手动时输出M21,然后M20与M21并联输出Y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在STL里赋值,外边对y6进行操作。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我在STL 里要开y6的地方,赋给脉冲,在外边赋值就可以开关y6了,感谢你提供思路,感谢FUMZ78,让我免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