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刚接手了一个小机器要改程序,屏幕是施耐德的,以前也没用过施耐德,用威纶多一点加上自身技术的不够所以遇到个不解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图1是一个主界面,主界面上有可以几个可以切换画面的“按钮”,但是我双击它想看他属性的时候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按钮,属性是跟界面一样的,也无法编辑和改变,移动也不定,,所以我就不解除了按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这样实现切换界面?而且还不能编辑。。但是我上机或者模拟的话他又好像按键一样会凹下去,然后切换画面表情,特意来请教一下“就是图二的那几个方格”

楼主:
我对着他按帮助他就会跳到矩形之类的画圆画框的帮助

网友A:
楼主用电脑发帖,图呢?

网友B:
能否把图传上来我们看下。

楼主:
图可能被吃了,,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下了

网友B:
估计是使用的矩形,您对这个点右键有没有“动画”这个选项?
如果有可以在“点击”当中选择“弹出式画面”来是实现画面的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怎样才连接他和其他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双击它的属性,,无论我怎样点击都无法编辑它

网友C:
如果不涉及保密的话.你可以吧文件上传上来.大家给你看一下..他是如何实现的.
但我觉得画面跳转按钮..没必要..还是用普通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着就是个普通按钮啊。。。,再找找,没啥神奇的,就是可能和你之前的习惯不一样,你没注意哪里有线索。。。无非是选中,双击,单击,右键,就会出来,而且就是设置,不会用脚本吧。。。

网友E:
主画面,了解一下
我一直有用

网友E:
找到【主画面1】,即可编辑

网友B:
回复 楼主:
点击右键是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主画面1】,即可编辑
对就是这个主画面,,请问这个主画面的作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