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07-26):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没有接触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给你点赞!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或者变频器..

网友E:
先看看伺服的驱动线 如果没问题 检查是不是负载过大

网友E:
还是机械部位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