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如图
1)如果输出同输入一样回路均为DC24V,输入端如果为正逻辑漏极输入接法,com接0V;输出端com接同一个电源DC24V,有没问题?
2)输出端不同的com对应的输出点,譬如Q0和Q2是否可以接不同的电源回路,譬如com0是DC24V+,com1是AC220V是否可行?

网友A:
输出端不同的com对应的输出点,譬如Q0和Q2是否可以接不同的电源回路,譬如com0是DC24V+,com1是AC220V+是否可行?
继电器输出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输入接法,
输出接法,
我查询一下楼主提供的这个型号,
M218LDA24DRN
是继电器可以按楼主说的那样接,但是不建议楼主这样24v和220v混接,建议楼主通过继电器转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
1)如果输出同输入一样回路均为DC24V,输入端如果为正逻辑漏极输入接法,com接0V;输出端com接同一个电源DC24V,有没问题?
2)输出端不同的com对应的输出点,譬如Q0和Q2是否可以接不同的电源回路,譬如com0是DC24V+,com1是AC220V是否可行?
1.实际上就是输入与输出共电源,没问题
2.没有共公共端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不同的com对应的输出点,譬如Q0和Q2是否可以接不同的电源回路,譬如com0是DC24V+,com1是AC220V+是否可行?
继电器输出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指点,以前都是输入24输出220,考虑到上次出的问题,这次全改24v,除了接触器的线圈外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法,
输出接法,
我查询一下楼主提供的这个型号,
M218LDA24DRN
是继电器可以按楼主说的那样接,但是不建议楼主这样24v和220v混接,建议楼主通过继电器转接一下。
是的,输出我也不敢那么用,突然想到了问下,还是转接下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
1)如果输出同输入一样回路均为DC24V,输入端如果为正逻辑漏极输入接法,com接0V;输出端com接同一个电源DC24V,有没问题?
2)输出端不同的com对应的输出点,譬如Q0和Q2是否可以接不同的电源回路,譬如com0是DC24V+,com1是AC220V是否可行?
1.实际上就是输入与输出共电源,没问题
2.没有共公共端是可以的。
谢谢版主,了解了,输出端我还是尽量用24伏一种吧。

网友D:
输出用继电器过度一下使用更方便稳定吧!毕竟PLC输出继电器坏了你就不方便换了……

网友E:
输出给你分组,就是方便用于不同的负载,输入只有一个com吧
怎样接线,原则就是匹配,不打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