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三菱通讯模块,LJ71C24,偶尔指示灯SD和RD指示灯不亮,就通讯不上了,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不到一会又是这样,干扰基本排出了,也加了终端电阻,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大师有什么办法帮我一下

网友A:
楼主能查看程序吗,看看程序里有什么提示。
楼主这是是正常运行的,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调试设备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面没有提前。也没有报警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尔频繁出现,偶尔又没事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B:
这样的故障表现,如果楼主已经排除了信号线,终端电阻也正常,干扰也排除了,建议如果条件许可可以监控运行,尽量观察在通讯不上时候的具体表现,排除外部的通讯对象是否正常后后,那么只能用代换法来排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尔频繁出现,偶尔又没事能用一段时间
那我还是怀疑干扰,楼主注意观察,启动那台设备后,造成通讯中断

网友C:
1.换通讯线;
2.检查程序和通讯参数。

网友D(2020-03-02):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这个情况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