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车库车位怎么编码处理

楼主(2019-07-26):
立体车库车位怎么编码处理,怎么快速找到车辆的具体位置,求编程思路,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去过电影院,到过小区,串过门,机场停车场也去过......
类似的
向车库设计者了解,他是怎样编排的车位,是有规律的,用上就是了,如果他同到文字,觉得程序处理麻烦,规律性的改为数字就好了。
自己再弄一套,调试,维护都麻烦。

网友B(2019-11-08):
这个可能要用高级语言用数据去分析吧= =
PLC很难做到

网友C:
只能说个大体,3个输入点一个车位(一个按钮,一个进到位传感器,一个退到位传感器),20个车位60个输入点,一个车位占2个输出点(一个进一个退),利用接近开关自动控制到位,利用按钮按一下进库,进到位停,再按一下按钮出库,出库到位自动停
一个车位一套控制程序,按机械设计的要求编写
再一个就是把安全措施编写好,比如好几个车位同时操作,必须编写一个互锁保护,出库入库不要打架
编程是按机械设计的机构要求编写,中间过程没办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