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故障

楼主(2019-07-26):
说明书上没有这个代码的含义。手动模式开关都正常。切换到自动模式就显示这个。电流给定也正常。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般我遇到这样没有说明书的时候,先百度(https://wenku.baidu.com/view/9c4a439b81c758f5f71f6715.html
然后朋友你在看控制器图片下方,有一排数字我想那个可能是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打打看。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