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系列结构化编程ST问题

楼主(2019-07-26):
公司倡导标准化,程序要慢慢全部换成ST/SCL。
我的问题是为何我在梯形图中的这种写法能做到点动效果,即前面条件断开后停止发脉冲,但在ST里面即使前面条件断开了却一直在发脉冲呢?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倡导标准化,程序要慢慢全部换成ST/SCL。
我的问题是为何我在梯形图中的这种写法能做到点动效果,即前面条件断开后停止发脉冲,但在ST里面即使前面条件断开了却一直在发脉冲呢?根本停不下来!

您说的前面条件断开是指VAR_1101为FAL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倡导标准化,程序要慢慢全部换成ST/SCL。
我的问题是为何我在梯形图中的这种写法能做到点动效果,即前面条件断开后停止发脉冲,但在ST里面即使前面条件断开了却一直在发脉冲呢?根本停不下来!

您说的前面条件断开是指VAR_1101为FALSE吗?

嗯是的,已经是FALSE了

网友B:
都没看到 VAR_1101=FALSE 的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 我以为前面的条件断开就自动FALSE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 我以为前面的条件断开就自动FALSE了呢

仔细看手册
这样试试
IF M_Manual=1 AND X_ButtonServo_M_JOG=0 AND X_ButtonServo_M_FWD=1 THEN
VAR_1101:=1
ELSE
VAR_1101:=0
END_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下。感谢

楼主(2019-09-16):
问题已经解决,程序改成这样就可以啦,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