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6):
2019年7月25日早上9:00左右,东西湖厂区综合办公楼突然停电了,电工检查综合楼下面的总配电柜未见异常,再检查配电房,发现配电房空开跳开(配电房塑壳空开为125A)。进一步检查,发现从配电房到综合楼的电缆(型号为VLV22-3*120+70 ,长约220米)中间有一相不知从何处断裂(注:该电缆有黄绿红三相,其中黄线断了),原因何在?

据初步分析,早上9:00多时估计有12个办公室(照明+空调)+10个电水壶,总功率约40KW左右,黄线在烧断之前的电流预计也不会超过100A(3*120+1*70的铝芯线穿管直埋敷设,其额定载流量应在213A左右),100A<<213A,为什么会导致烧断并使配电房输出空开跳开?

请问:1)原因:是电缆护套层破且其中黄色的绝缘层破损,使黄线露铜与地短路造成?

        2)但近期又没有任何施工,还是N年以前电缆表面有破损,现在表面老化以致故障出现?

       3)有什么方法可以较快地找到电缆断点吗?

注:该电缆是95年厂区筹建时铺设的,按图纸是配电房出来穿钢管经过厂区中间花坛,埋在地底下,前期武汉下雨较多,下雨时电缆周围圭壤可能积水较多。

请大侠们帮忙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除了怀疑绝缘不好对地短路造成黄线熔断外,想不出其他故障的可能性……

楼主:
谢谢回复,有什么办法能较快准确地找到烧断点? 电缆全长220米,都穿管埋在地底下

网友B:
铝芯电缆有破损,还埋地下,那是非常容易在破损的地方产生化学反应的,要找到断点,粗略估计是可以,你可以把电缆线看做电容,分别测量黄线两端和另外一相线的电容,再根据两个电容数值大小做比例来估算长度。只是估算哦,不会非常准确哦

网友C:
好像有种仪器可以检测电缆从哪里接地了,但如果没接地只是断了,就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D:
如果不用黄线可以不?地埋线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个人感觉很麻烦的~除非你找专业人士来检测断点!

楼主:
今天断电,用摇表检测了该电缆线间(黄绿红三根相线分别对地和N线)的绝缘电阻,分别为:

黄线与N线之间——绝缘电阻为0;

绿线与N线之间——绝缘电阻为10M;

红线与N线之间——绝缘电阻为2M。

分析跳闸前黄线与N线绝缘电阻太小,导至烧断并与地短路,从而引起跳闸。

由于办公楼均是单相负载,电工采取的临时措施是:把原来黄线上的负载分配红线和绿线上,分配后负载工作电流约为:65A~80A。

想问问大侠们:3*120+1*70的铝芯电缆,长220米,现在只有2芯带载,其中绝缘电阻最小为2M,65~80A的电流,每天工作8小时,还能坚持到8月底吗?

网友A:
你测量过零线电流了吗?用二相供电后零线电流肯定加大了,担心你零线要挂掉……

网友E:
埋地的只能上专业的断点检测仪了,要是没有就只能抽出来检查了!
话说你两相+N线使用要注意N线的电流哦!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缆坚持到啥时候,这个恐怕您得问佛祖了。如果人品好,用个十年八年的也没问题;如果...那就不好说了。本胖其实脚的单相负载一点儿都不合理,主张三相入户,甚至觉得660V比380V好...当然,没几个人同意本胖。

个人估计,如果不下大雨,坚持到8月底应该没问题。但你有一相的对地电阻只有2M,这个恐怕有些低了,我记得我们原来的规定是16M才符合要求的。

网友F:
建议重新拉线更换新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