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7):
富士变频器故障代码报ECF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排除外部原因,不能解决的话,只能更换主板啦

网友B:
EF对地短路故障。检测变频器输出电路对地短路时动作,查了一下手册,没看到ECF,不知道楼主是哪个型号了

网友A:
ECF是使能电路故障,一般是LIFT机型才有这个报警的。

网友C(2020-07-02):
富士LIFT系列的容易出现这个故障,ECF-EN电路异常,可以修

网友D(2021-11-10):
引用 网友C:
富士LIFT系列的容易出现这个故障,ECF-EN电路异常,可以修
能分享下富士LIFT变频器上电报1.ECF故障处理办法吗?硬件都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