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发脉冲问题

楼主(2019-07-27):
各位老师,fx5u电脑模拟运行时,程序无报警,限位信号如下图,手动启动伺服,监控y0 y4无反应,脉冲停止继电器关闭中<如下图>,伺服参数设置程序也写了加减速等等,启动m21时y0y4无反应,找不到原因了,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模拟支持的指令如下

网友B:
仿真基本指令都没什么问题,特殊指令很多是不能仿真的;
还是那句: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这截图,用电脑截图吧,拍照出来估计没人点开看到

网友D:
用仿真软件看脉冲,还是算了吧,电脑根本反应不过来,你根本难以看到

楼主:
噢,谢谢各位老师了,我传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