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驱动简单吧

楼主(2019-07-27):
电源线掉了一根接上就亮,不想接了,灯组还是不错的,找个好点的驱动换上。这个驱动输出电压能测量吗?能在直流八十伏左右吗?

网友A:
看着不行.
不能直接量,带负载量.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LED都是恒流的,便宜货是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行.
不能直接量,带负载量.
这个我不懂 为什么要带负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行.
不能直接量,带负载量.
好像是电容降压后给全桥又经电容降压限流简单一个滤波就完了。

网友C:
目测楼主的灯盘的功率大概是32瓦,但楼主的线路板看样子是RC降压的,估计可以提供的功率大概3瓦,小毛驴拖大卡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的灯盘的功率大概是32瓦,但楼主的线路板看样子是RC降压的,估计可以提供的功率大概3瓦,小毛驴拖大卡车啊
但是它能正常点亮 看样子挺长时间了。只是后来掉了一根线就不要了 要扔,我说 慢 我来研究一下。

网友D:
驱动板太小了,带不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线掉了一根接上就亮,不想接了,灯组还是不错的,找个好点的驱动换上。这个驱动输出电压能测量吗?能在直流八十伏左右吗?
测量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刚才测试一下 正常点亮, 交流输入10.5毫安,输出直流137伏 电流没测需要破坏线路,电流估计在二十多毫安左右,频闪严重,这个驱动坚决不用了。

网友F:
看上去不是很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行.
不能直接量,带负载量.
这个我不懂 为什么要带负载测量,
按你的测量,直流端电流是20多.
按这些灯,电流应该在30-60mA.144*3*20=86w可以到.
带负载测量,是因为这种电流小,电路本身内阻大,所以不带负载电压会比较高,带了负载,电压会下来点.
滤波不行的话,频闪是50hz,对人眼是有害的.至少100hz以上,人眼才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行.
不能直接量,带负载量.
这个我不懂 为什么要带负载测量,
按你的测量,直流端电流是20多.
按这些灯,电流应该在30-60mA.144*3*20=86w可以到.
带负载测量,是因为这种电流小,电路本身内阻大,所以不带负载电压会比较高,带了负载,电压会下来点.
滤波不行的话,频闪是50hz,对人眼是有害的.至少100hz以上,人眼才忽略.
感觉加大一倍滤波电容能好点,,有可能对全桥不利。

网友G:
回复 楼主:
LED驱动电源是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电压转换器,通常情况下:LED驱动电源的输入包括高压工频交流(即市电)、低压直流、高压直流、低压高频交流(如电子变压器的输出)等。而LED驱动电源的输出则大多数为可随LED正向压降值变化而改变电压的恒定电流源。
LED驱动电源的分类
(1)恒流式:
a、恒流驱动电路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而输出的直流电压却随着负载阻值的大小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负载阻值小,输出电压就低,负载阻值越大,输出电压也就越高;
b、恒流电路不怕负载短路,但严禁负载完全开路。
c、恒流驱动电路驱动LED是较为理想的,但相对而言价格较高。
d、应注意所使用最大承受电流及电压值,它限制了LED的使用数量;
(2)稳压式:
a、当稳压电路中的各项参数确定以后,输出的电压是固定的,而输出的电流却随着负载的增减而变化;
b、稳压电路不怕负载开路,但严禁负载完全短路。
c、以稳压驱动电路驱动LED,每串需要加上合适的电阻方可使每串LED显示亮度平均;
d、亮度会受整流而来的电压变化影响。

网友H: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电源坏的,就剩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