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探讨

楼主(2019-07-27):
各位高手干变过载能力比油变好吗?或者说干变能耐玩!另外有铭牌显示500KVA实际是1000的KVA的变压器吗?干式变压器可以长期工作在多少度?
公司的1250KVA 风机没有了也没有用铁芯温度长期110度好像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别的地方选了一个变压器标称500实际说是1000的就是电力公司来拿仪器是无法测出大于500的 今天带了960安电流吧!烫的不得了居然到了145°害怕烧掉让他们减掉了一部分负载!现场测得电流在960安左右 冲击峰值电流就很大有时会2000A 大家说一下如果变压器过负荷是矽钢片先发热更厉害还是绕组发热更高 那个温度上升更高?

1250KVA长期110度

出厂标配500实际1000的对于这个比较迷惑 高手指点怎么做到的

网友A:
油变 干变个人感觉抗过载能力都差不多 九百多安电流一个多小时内 应该没问题,两千安几秒钟内没事,

网友B:
不应该吧,标称500实际1000?
应该是绕组发热厉害吧.

网友C:
标称小实际容量大是定做的,原因是有的地方更换旧变压器供电部门不允许增容或增容手续太麻烦,这时就跟变压器厂定做,铭牌标原容量,实际做大一点。也有设计规范卡在那,象发电机与变压器设计容量比为1:1,但实际变压器运行在额定容量的80%上最合适,这时这做以上小动作来规避。

网友D:
铭牌显示500KVA就是500KVA,生产厂家不是傻子。只不过变压器短时间有一定的过载能力。

楼主:
买变压器时,厂家推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变压器时,厂家推荐的!
这个厂家真好!第一次听说还能这样啊。

网友F:
大容量变压器小标是为了不办增容或为了省下基本电价吗?如果一个用户多台变压器,在进线侧装一套表计,这样可能不容易被发现,如果每台变压器有独立的表计,是逃不过电力公司的检查的,即使他们没法证实你们做手脚,以超负荷为由让你们增容是完全合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容量变压器小标是为了不办增容或为了省下基本电价吗?如果一个用户多台变压器,在进线侧装一套表计,这样可能不容易被发现,如果每台变压器有独立的表计,是逃不过电力公司的检查的,即使他们没法证实你们做手脚,以超负荷为由让你们增容是完全合理的。
感谢解惑,确实有这个说法。

网友G:
这个得看用料和绝缘材料等级
现在有些干变都是铜包铝。正常使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做得好的145℃长期运行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楼主来个变压器铭牌看看啊。你这变压器没有铁壳?强制风冷的风扇呢。也没有装干变湿控器?90度到100度强制风冷。干变强制风冷应急负荷百分之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