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8):
我今天又测了下,4.8ma它em235输入对应的数字量是6530,按我计算的4.8ma输入应该,对应的是7680,这样如果我没算错。是不是可以判定模块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EM235有问题。

网友B:
呵呵;EM235如果之前调节过偏置及增益的话,你还是先调回来再测;

网友C:
多测几个输入电压值,感觉应该是无问题。。。

网友B:
看下EM235上面的DIP开关设定是不是0~5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