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8):
我在系统里装了个电流变送器。然后记录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或超过一定偏差时采集电流暂存在寄存器里,如何根据寄存器里的值判断电机的启动电流,正常运动电流,堵转电流

网友A:
0A后的电流就是启动电流,在正常运转时记下正常运作电流,超过正常电流一定范围的就是堵转电流。

网友B:
电流的响应速度很快,你的采集信号如果慢,就采不到相对准确的值呦。PLC的时间扫描周期行吗?

网友C:
启动电流看你的电机的工况,带负载和空载启动电流有差异,直流电机的驱动器一般都会设置有保护,当产生堵转时候会迅速降低电枢的电压从而使电流迅速降低,如果你的监测采样速度够快就可以采集到电枢电流的曲线状态

网友D:
一般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一般都是10倍左右,建议楼主在测量启动电流时候,加上一个启动信号,
堵转电流和额定电流比较就行了,高于额定电流应该就是堵转电流。

楼主:
我是用电流变送器转换成4-2ma输入到模拟量模块,电机的启停由外部开关控制,和plc没有关连。plc只是读取到电流量,现在需要根据采集到的电流数据,分辨出正常电流,堵转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