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8):
松下伺服电机,连续运行一个小时左右,位置会发生五个毫米左右的偏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怀疑是连轴器松动,可是换了联轴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换连轴器回原点后发现以前设定好的同一位置会偏差两个毫米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请教各位?

网友A:
1,负载过重,联轴器打滑,可能。
2.楼主是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负载,还是带有减速机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网友B:
不带负载,只光轴来回运行一段时间看位置有没有偏移。

网友C:
是不是累计误差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网友D:
查看驱动器电机位置(编码器反馈数据),记录下来,运行一段时间回到此处,再查看驱动器电机位置和之前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没有设电子齿轮比,只设了2000个脉冲一转,断电推动也没有卡顿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没有设电子齿轮比,只设了2000个脉冲一转,断电推动也没有卡顿现象
楼主选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方式。
楼主说的差5毫米是回原点差5毫米还是到工作位差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没有设电子齿轮比,只设了2000个脉冲一转,断电推动也没有卡顿现象
楼主选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方式。
楼主说的差5毫米是回原点差5毫米还是到工作位差5毫米
定位同一个位置,往返运动一段时间后,偏差5mm,回原点后又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没有设电子齿轮比,只设了2000个脉冲一转,断电推动也没有卡顿现象
楼主选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方式。
楼主说的差5毫米是回原点差5毫米还是到工作位差5毫米
定位同一个位置,往返运动一段时间后,偏差5mm,回原点后又正了
我认为楼主这个是累计误差,应该是机械造成的,
我一直在问楼主你的丝杠精度是多少。

网友E:
DOG信号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没有设电子齿轮比,只设了2000个脉冲一转,断电推动也没有卡顿现象
楼主选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方式。
楼主说的差5毫米是回原点差5毫米还是到工作位差5毫米
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丝杆
建议楼主手动转动丝杠,看看有无卡顿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是否和丝杠的参数匹配,
伺服电机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和丝杠一圈是换算出来是不是整数
建议楼主查询丝杠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级。就是误差范围
没有设电子齿轮比,只设了2000个脉冲一转,断电推动也没有卡顿现象
楼主选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方式。
楼主说的差5毫米是回原点差5毫米还是到工作位差5毫米
增量式编码器
这个和编码器关系不大,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区别在于绝对编码器有电池,有断电记忆功能。
我问的是你选择的定位方式,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网友F:
估计是程序计算问题。

伺服不会这么大误差的吧

网友F:
可以看看伺服驱动器反馈位置值。

还有2000个脉冲一圈,精度不高啊,螺距多少的?一圈走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伺服驱动器反馈位置值。

还有2000个脉冲一圈,精度不高啊,螺距多少的?一圈走20mm?
一圈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DOG信号偏移??
z怎么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解决问题了回论坛说一下原因,我也很好奇。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伺服驱动器反馈位置值。

还有2000个脉冲一圈,精度不高啊,螺距多少的?一圈走20mm?
一圈10mm

10MM 2000个脉冲?。。。。

电子齿设置10,000可好?

1mm=1000个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伺服驱动器反馈位置值。

还有2000个脉冲一圈,精度不高啊,螺距多少的?一圈走20mm?
一圈10mm

10MM 2000个脉冲?。。。。

电子齿设置10,000可好?

1mm=1000个脉冲。
设置成1万速度会变得慢,建议4000,8000这些参数之间试一试,到时还有调节伺服的刚性

网友G:
可以架一个百分表 ,来回走丝杠回原点看表值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架一个百分表 ,来回走丝杠回原点看表值是否有变化,
能具体说说吗,是什么原理?

网友H(2021-04-18):
位置偏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的机床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I(2021-06-21):
如果不是光编的,偏移这么多完全正常。如果是光编的,说明电机轴的精度不够。建议选用珠海台金的。

网友J(2021-11-17):
可以看看接收脉冲数是不是正常,以前碰到过电源电压不足,导致脉冲不正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