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8):
就如下图箭头所示,我在程序中使用循环指令不断执行输出线圈,以前没有这样写过,不知道这样写有没有什么问题?

LOGO阻挡处指令是LOOP3

网友A:
没有问题,但是线圈状态以最后一次循环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如下图箭头所示,我在程序中使用循环指令不断执行输出线圈,以前没有这样写过,不知道这样写有没有什么问题?

LOGO阻挡处指令是LOOP3
“线圈状态以最后一次循环为准”
谁能帮助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如下图箭头所示,我在程序中使用循环指令不断执行输出线圈,以前没有这样写过,不知道这样写有没有什么问题?

LOGO阻挡处指令是LOOP3
“线圈状态以最后一次循环为准”
谁能帮助解释

例如:循环100次,第99次循环结果线圈为ON,第100次循环结果为OFF,那么最终线圈状态为OFF,懂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用循环十次扫描十个座标值,只要有一个超出范围就会报警。如果只按照最后一次扫描,那么这个程序就不能这样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用循环十次扫描十个座标值,只要有一个超出范围就会报警。如果只按照最后一次扫描,那么这个程序就不能这样写了

我个人认为,你完全可以在循环内使用JP指令来处理发生报警后跳出循环的问题。

网友C:
如果只作为检查使用,定位前检测call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