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8):
刚学西门子没多久,比如我想Q0.0到Q0.7逐个点亮,如果线圈我用变量VW0,就只要弄个ADD指令加一下就行了。
是不是有什么间接的办法,能让线圈用变量的。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移位指令,就可以实现逐个点亮

网友B:
Q0.0到Q0.7可以表示为QB0
用跑马灯式指令循环移位即可

网友C:
本胖记得是可以的,你这个像是200的,用指针即可。300/400的也没问题,只不过指针要用STL编程,LAD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