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目前本人还没用过利用伺服Z相作为原点位置,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伺服连丝杆用这个方法没有问题,当联轴器松动,或换一颗伺服马达的时候再利用伺服Z相做原点,和以前位置肯定不一样,这个时候怎么去避免位置和以前不一样的情况。有点烧脑了。

网友A:
这应该没什么烧脑子的吧.伺服自己的编码器只用来校正自己,不能校正实际工位.

网友B:
上位还要开放一个偏置参数,电机重新安装后,需要再次校正0点

网友C:
联轴器松动是要把联轴器检修好,更换马达那就重新设定原点

楼主:
哦哦,那我不用Z相,直接用个感应器得了,更直观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那我不用Z相,直接用个感应器得了,更直观一点

回原点本来就要有一个感应器作为原点开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资料都是 DOG加Z相,我想用DOG加感应器 就是两个感应器

网友C: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省掉这个信号

网友D:
伺服的Z相信号接入PLC,调用原点复归指令时调用到这个点。就会造成原点信号,是PLC认为回到的原点,伺服电机负责转,但是不知道哪里是原点的。这个时候需要外部的DOG ,正传限位,反转限位等确定的系统原点。

网友E(2020-03-27):
引用 楼主:
很多资料都是 DOG加Z相,我想用DOG加感应器 就是两个感应器
无论是Z相还是传感器,都是一个输入信号,想不用 DOG+Z 改用 DOG+原点传感器,将Z信号改成原点传感器信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