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PLC如何与威纶触摸屏TK6070IP 进行RS485通信连接

楼主(2019-07-29):
现在手里有一台三菱FX5U32MT的PLC和一块威纶TK6070IP的触摸屏,触摸屏编程软件版本是EB8000V466.02,但新建触摸屏工程选择PLC时,5U的PLC有两个,分别为FX5U-ASCII MODE(Ethernet)和FX5U-Binary MODE (Ethernet),这两者在选择接口类型时,只能选择以太网,不能选择Rs-485,但这个型号的触摸屏不带以太网口,有知道的大神能告诉我怎么让这两者通信起来吗?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选FX5U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两个上面就有个FX5U,选这个就是了

网友C:
上面有一个干净的"FX5U",没错,就是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哦,我竟然没看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有,是我没看仔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的老哥